【AT-START-F403A测评】四、“EEPROM”测试

楼主:
怎么十一过迷糊了????翻遍AT32F403的手册根本就找不到EEPROM的字样!!!

EEPROM只有在51单片机上,特别是STC上有,且十分方便,其实质也是在FLASH里边虚拟一个EEPROM。那么这种技术用在STM32,也可以用在AT32F430上。

实际工作中可以省一片宝贵的EEPROM AT89C256。当然不适用于总是改写的程序,改写频的用这个也行,就是麻烦点。

下边分析一下例程:

每一种单片机对FLASH操作都是特别小心的。本例程对522扇区进行了跨两个扇区的操作,从1写到0x7FF。

写要费很多事,包括解锁完后写写完加锁。

读就用一个指针指到地址完后赋给变量就完事了。

以下是程序运行的结果:

为了实用我改了一下代码,只写前两个16位。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AT32_LEDn_Init(LED2);
  AT32_LEDn_Init(LED3);

  //Fill BufferWrite data to test
//  for(Index=0;Index<TEST_BUFEER_SIZE;Index++)
//  {
//    BufferWrite[Index]=Index;
//  }
#if 1
	  BufferWrite[0] = 0x5555;
	  BufferWrite[1] = 0x6666;
	  FLASH_Write(TEST_FLASH_ADDRESS_START,BufferWrite,2);		//Write data to flash
    FLASH_Read(TEST_FLASH_ADDRESS_START,BufferRead,2);   	//read data from flash

  if(Buffercmp(BufferWrite,BufferRead,2)==PASSED)        //Compare the buffer
  {
    AT32_LEDn_ON(LED2);
    AT32_LEDn_OFF(LED3);
		printf("%s","PASS");
  }
  else
  {
    AT32_LEDn_OFF(LED2);
    AT32_LEDn_ON(LED3);
    printf("%s","NO PASS");
  }
#else
    FLASH_Read(TEST_FLASH_ADDRESS_START,BufferRead,2);   	//read data from flash
#endif

  while(1)
  {

  }
}

就是说写完后我再直接读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写的0x5555,0x6666

可以看到不用指示灯用仿真可以看到写入的数据。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