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TH2817A 100K精密LCR数字电桥拆解及轻量维修

楼主:
        前阵子无聊收了台二手的同惠TH2817A 100K精密LCR数字电桥,这款是同惠一款口碑很好的经典LCR数字电桥产品,量程内0.05%的精度,用料很好,都是ADI TI的IC ,5PPM精密低温漂方块电阻,云母电容,很舍得下本的。二手收的,卖家包到手好,是厂家淘汰下来的旧机器,成色不漂亮。本来不想拆机折腾到手直接用的,结果发现经过了暴力快递后,电源按钮不见了,是电源开关的连接杆脱落在机器内部了,面板的电源开关处只留下一个空空的洞洞,无奈只好拆了。机器的外壳不漂亮不过内部的板子还是都挺不错的,覆盖着历史沧桑的积灰,稍作清理还是很漂亮。接好了电源杆,能正常开机了,试了下各项功能基本正常,正如卖家说的包到手好。不过感觉不是很稳定读数有点跳啊,于是再仔细研究下板子。拆下2块铝的屏蔽罩,里面很新净,在国产产品里面做工算是很不错了,用料也是相当舍得,12颗白色的5PPM 0.05%的精密低温漂电阻,一堆的云母电容,所以这款机器的准确度很多年下来一直很稳定,口碑很好。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板子上有不少的黄豆粒钽电解电容都烧变色甚至都爆炸了,甚至可以看到烧毁后融化的细小金属颗粒都附着在电容上面,还有几颗1/4W的电阻都烧黑了。还好之前在网上做了些功课,要特别感谢网友snoweaglemcu大神的一些帖子文章,提到过TH2816 17这系列的产品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冲着高水准目标去的,用料舍得,特别的,退藕电容都采用了成本相对较高的钽电容,但是当时的钽电容质量还是不过关,同惠设计的余量偏小,12V的供电,只用了16V耐压的钽电容,钽电容容易坏大家都知道,必须要留很大的余量才行,12V的供电你得用20V 25V的才行啊。所以后果就是很多年后这批老款的机器都是出现一样的钽电容故障,在后期的机器上已经改成了普通的铝电解了,所以不再有这种情况。我这款是老机器,所以问题大概就在这里了,供电滤波退藕不够所以导致电源供电干扰大,虽然功能试下都是正常的但是读数不稳定跳动偏大了。感谢大神的指点,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把坏掉的钽电容换成了22uF的松下FM高频电解,烧坏的电阻拆下来测量下,正常是10欧标称,但是变成了5欧,这些都是IC滤波退藕的,没有断路,电阻小了但依旧供电还有,电路功能还能正常,机器包好,但是这块就是暗伤了,要是不知道这个门道,机器用起来就很不爽了。我还算很幸运,经过这么简单的折腾后机器状况恢复不错,测量下来情况不错,虽然看起来出厂是十多年了,这机器的精度方面还是不错的。手头上没有很准确的电容电感这些,但是有一些个0.01%精度5PPM以内的拆机金属箔电阻,之前都是用HP 34401A 六位半测量在0.01%精度内的,用这款电桥测试对比下来情况依然很好,用R-X功能,仪器精度量程范围内对比下来基本上电阻都是符合厂家给出的0.05%指标范围内的。

       上面码了这么多文字,接下来贴上真相和正义,照片拍了一段时间了,没好好整理,挺乱的,大家多包涵了。

网友:
短路、开路校准,以及测量47UF 22UF 薄膜电容

网友:
测量0.01% 精度的拆机金属箔电阻,基本上都是2PPM 5PPM温漂的,蓝色的电阻是0.05%精度。TH2817A设计的IV量程电阻是 31.6 / 100 / 316 / 1K / 3.16K / 10K / 31.6K / 100K ,全是5PPM 0.05%精度的低温漂精密电阻,8颗量程电阻另外还有4颗做衰减和放大用,总共是12颗。量程切换也是8个昂贵的精密干簧继电器而非廉价的电子开关,这老款的还大量的使用了高价高稳定性的云母电容做补偿电容,确实在国产机器里面算得上是奢华了,所以这个系列精度和稳定性相当不错,口碑很好。不足的地方就是早期采用钽电容耐压余量小了,然后要吐槽下开关电源,个人还是更喜欢传统的R型变压器。

网友:
用料不错,机器看起来也很新。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个也是功能基本能用,测量读数跳,不过倒是没有烧毁的元件,至今没找到问题

网友:
[拆解经验] 同惠TH2817A 100K精密LCR数字电桥拆解及轻量维修,,,老师,请教,选档电阻旁对应的8颗云母电容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
老师,有结果了可以给15912280590发个消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个也是功能基本能用,测量读数跳,不过倒是没有烧毁的元件,至今没找到问题

读数跳是因为共地干扰,应该是主电源部分滤波不良,50赫兹混入选通计算板所致

网友:
楼主能测下图中箭头所指的电阻阻值吗?我的机子里那个电阻烧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