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效果演示

楼主:
先演示一下运行的效果,完全通过触摸键进行控制。

启动:同时触摸两个触摸键,并保持1秒

换效果:单击触摸键

关机:同时双击两个触摸键

网友:
目前定义了下面几种按键动作:

  • 同时长按2键1-2秒,开机
  • 按一次按键2,下一个效果
  • 按一次按键1,上一个效果
  • 同时按一次按键1和按键2,随机更换效果
  • 按两次按键1或按键2,保存当前效果为默认效果(开机自动调用)
  • 同时按两次按键1和按键2,关机

网友:
blinblin的,好看

网友A:
楼主,这个显示效果的程序在哪儿呀,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显示效果的程序在哪儿呀,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在论坛搜索一下啊

DIY创意LED】主程序

网友A:
我的意思,把你的整个工程需要的文件都发出来,我按照你发出来程序下载到板子上,长按可以开机,但是双击两个按键无法关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把你的整个工程需要的文件都发出来,我按照你发出来程序下载到板子上,长按可以开机,但是双击两 ...

功能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检查一下按键是否工作正常,以及双击的频率,太快或太慢都不行。

完整程序参考汇总帖: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14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