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五、模拟驱动SPI屏并发现个问题

楼主:
我有个1.3寸的SPI屏。有例程的,把例程里的OLED.c及字库做为一个子目录。统统考进AT的一个例程里。

我定义的是四根线:

PB12----------SCL

PB13----------SDA

PB14----------RES

PB15----------DC

具体就改一下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ê1ÄüA¶Ë¿úê±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2|GPIO_Pins_13|GPIO_Pins_14|GPIO_Pins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3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Ëù¶è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3õê¼»ˉ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12|GPIO_Pins_13|GPIO_Pins_14|GPIO_Pins_15);

在头文件中: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12)//CLK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12)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13)//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13)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14)//RES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14)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15)//DC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15)

#define OLED_B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s_4)//CS
#define OLED_BLK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s_4)

背景也没有用,直接接到3.3V。

至于片选我直接选中。毕竟就一个SPI。

以下是运行结果:

我刷成蓝屏就说明驱动成功了,又画个圆,也可以看到,但我万万没想到显示个字符会不出来,就是黑块,我想是SPI屏的显示字符部分有毛病。

不想了,想得蛋痛。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吧!

发现个问题,手册明明说所有GPIO口在AHB,为什么初始化时都是APB2,表示不懂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按手册的应是: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网友A:
以前用别的单片机这么操作这个屏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别的单片机这么操作这个屏正常吗?

我记得正常啊!屏已经清成蓝的啊?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

网友:
都能刷屏幕了,那SPI驱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就只有可能是显示字符的函数出问题了,调试的时候看看显示字符写的内容是什么,可能全写0x000000导致显示黑色。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gpio模拟

网友:
逻辑分析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