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I-EVAL】板载SDRAM支持LittleVGL

楼主:
此前的程序都是只支持内部RAM,内部RAM对于480*272的屏幕来说终究还是小了点,为了支持整个屏幕,必须开辟480*272*4字节的空间,总共510K,板载芯片尾号IK,只有256K,就算是最大的那个II系列,也只有512K,其余的程序分配2K根本就不够,单论堆栈空间都需要8K。

(一)外部SDRAM驱动

GD系列单片机SDRAM的驱动总线叫做EXMC,这个外设还同时支持各种nand flash nor falsh

地址示意:

SDRAM设备支持两个,起始地址分别是0xC0000000和0xD0000000,一个设备竟然有256Mb,一开始觉得这个配置是不是会空余很大的空白地址,后来看了下程序,发现整个256Mb都被使用了才发现。

这颗SDRAM型号是 MT48LC16M16A2P-6AIT ,里面有个16M的字样,一开始理所当然地以为是16M,后来看代码发现不太对,搜了一下才发现是一颗镁光的256M的内存!

驱动代码方面没什么值得注意的,因为配置完EXMC之后,就跟操作内部存储的差距不大了,屏蔽了底层,不需要调用什么函数。

驱动代码可以直接引用例程EXMC里面的SDRAM工程代码。

/* Define mode register content */
/* Burst Length */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2             ((uint16_t)0x0001)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4             ((uint16_t)0x0002)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8             ((uint16_t)0x0003)

/* Burst Type */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INTERLEAVED     ((uint16_t)0x0008)

/* CAS Latency */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uint16_t)0x0020)
#define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uint16_t)0x0030)

/* Write Mode */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PROGRAMME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uint16_t)0x0200)

#define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uint16_t)0x0000)

#define SDRAM_TIMEOUT                            ((uint32_t)0x0000FFFF)

/*!
    \brief      sdram peripheral initialize
    \param[in]  sdram_device: specifie the SDRAM devic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exmc_synchronous_dynamic_ram_init(uint32_t sdram_device)
{
    exmc_sdram_parameter_struct        sdram_init_struct;
    exmc_sdram_timing_parameter_struct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
    exmc_sdram_command_parameter_struct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

    uint32_t command_content = 0, bank_select;
    uint32_t timeout = SDRAM_TIMEOUT;

    /* enable EXMC clo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EXM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H);

    /* common GPIO configuration */
    /* SDNE0(PC2),SDCKE0(PC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C, GPIO_AF_12, GPIO_PIN_2 |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2 | GPIO_PIN_5);

    /* D2(PD0),D3(PD1),D13(PD8),D14(PD9),D15(PD10),D0(PD14),D1(PD1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NBL0(PE0),NBL1(PE1),D4(PE7),D5(PE8),D6(PE9),D7(PE10),D8(PE11),D9(PE12),D10(PE13),D11(PE14),D12(PE1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A0(PF0),A1(PF1),A2(PF2),A3(PF3),A4(PF4),A5(PF5),NRAS(PF11),A6(PF12),A7(PF13),A8(PF14),A9(PF1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A10(PG0),A11(PG1),A12(PG2),A14(PG4),A15(PG5),SDCLK(PG8),NCAS(PG1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2,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15);
    /* SDNWE(PH5)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af_set(GPIOH, GPIO_AF_12,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H,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H,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specify which SDRAM to read and write */
    if(EXMC_SDRAM_DEVICE0 == sdram_device)
    {
        bank_select = EXMC_SDRAM_DEVICE0_SELECT;
    }
    else
    {
        bank_select = EXMC_SDRAM_DEVICE1_SELECT;
    }

    /* EXMC SDRAM device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 Step 1 : configure SDRAM timing registers --------------------------------*/
    /* LMRD: 2 clock cycle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load_mode_register_delay = 2;
    /* XSRD: min = 67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exit_selfrefresh_delay = 7;
    /* RASD: min=42ns , max=120k (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row_address_select_delay = 5;
    /* ARFD: min=60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auto_refresh_delay = 6;
    /* WRD:  min=1 Clock cycles +6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write_recovery_delay = 2;
    /* RPD:  min=18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row_precharge_delay = 2;
    /* RCD:  min=18ns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row_to_column_delay = 2;

    /* step 2 : configure SDRAM control registers ---------------------------------*/
    sdram_init_struct.sdram_device = sdram_device;
    sdram_init_struct.column_address_width = EXMC_SDRAM_COW_ADDRESS_9;
    sdram_init_struct.row_address_width = EXMC_SDRAM_ROW_ADDRESS_13;
    sdram_init_struct.data_width = EXMC_SDRAM_DATABUS_WIDTH_16B;
    sdram_init_struct.internal_bank_number = EXMC_SDRAM_4_INTER_BANK;
    sdram_init_struct.cas_latency = EXMC_CAS_LATENCY_3_SDCLK;
    sdram_init_struct.write_protection = DISABLE;
    sdram_init_struct.sdclock_config = EXMC_SDCLK_PERIODS_2_HCLK;
    sdram_init_struct.brust_read_switch = ENABLE;
    sdram_init_struct.pipeline_read_delay = EXMC_PIPELINE_DELAY_1_HCLK;
    sdram_init_struct.timing  = &sdram_timing_init_struct;
    /* EXMC SDRAM bank initialization */
    exmc_sdram_init(&sdram_init_struct);

    /* step 3 : configure CKE high command---------------------------------------*/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command = EXMC_SDRAM_CLOCK_ENABLE;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bank_select = bank_select;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auto_refresh_number = EXMC_SDRAM_AUTO_REFLESH_1_SDCLK;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mode_register_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while((exmc_flag_get(sdram_device, EXMC_SDRAM_FLAG_N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ommand_config(&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

    /* step 4 : insert 10ms delay----------------------------------------------*/
    delay_1ms(10);

    /* step 5 : configure precharge all command----------------------------------*/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command = EXMC_SDRAM_PRECHARGE_ALL;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bank_select = bank_select;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auto_refresh_number = EXMC_SDRAM_AUTO_REFLESH_1_SDCLK;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mode_register_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flag_get(sdram_device, EXMC_SDRAM_FLAG_N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ommand_config(&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

    /* step 6 : configure Auto-Refresh command-----------------------------------*/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command = EXMC_SDRAM_AUTO_REFRESH;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bank_select = bank_select;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auto_refresh_number = EXMC_SDRAM_AUTO_REFLESH_8_SDCLK;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mode_register_content = 0;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flag_get(sdram_device, EXMC_SDRAM_FLAG_N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ommand_config(&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

    /* step 7 : configure load mode register command-----------------------------*/
    /* program mode register */
    command_content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1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3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command = EXMC_SDRAM_LOAD_MODE_REGISTER;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bank_select = bank_select;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auto_refresh_number = EXMC_SDRAM_AUTO_REFLESH_1_SDCLK;
    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mode_register_content = command_content;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flag_get(sdram_device, EXMC_SDRAM_FLAG_N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send the command */
    exmc_sdram_command_config(&sdram_command_init_struct);

    /* step 8 : set the auto-refresh rate counter--------------------------------*/
    /* 64ms, 8192-cycle refresh, 64ms/8192=7.81us */
    /* SDCLK_Freq = SYS_Freq/2 */
    /* (7.81 us * SDCLK_Freq) - 20 */
    exmc_sdram_refresh_count_set(761);

    /* wait until the SDRAM controller is ready */
    timeout = SDRAM_TIMEOUT;
    while((exmc_flag_get(sdram_device, EXMC_SDRAM_FLAG_NREADY) != RESET) && (timeout > 0))
    {
        timeout--;
    }
}

(二)将缓冲放到SDRAM中

LittleVGL 和 TLI配置的缓冲区都要修改。

1-配置缓冲地址

定义SDRAM中的地址,初始化中使用了是SDRAM设备0,对应地址为 0xC0000000

定义地址:

#define EXT_BUFFER0_ADDR    0xC0000000
#define EXT_BUFFER1_ADDR    (EXT_BUFFER0_ADDR + LCD_WIDTH * LCD_HEIGHT * 2)

*2是因为每个像素包含一个RGB565数据,5+6+5是16bit即两个8字节。

2-TLI 缓冲区

把TLI初始化中的缓冲位定向到SDRAM的地址中: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frame_bufaddr = (uint32_t)EXT_BUFFER0_ADDR;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frame_bufaddr = (uint32_t)EXT_BUFFER1_ADDR;

删去layer_window_leftpos、layer_window_rightpos、layer_window_toppos、layer_window_bottompos的偏移: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leftpos = HORIZONTAL_SYNCHRONOUS_PULSE + HORIZONTAL_BACK_PORCH;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rightpos = (LCD_WIDTH + HORIZONTAL_SYNCHRONOUS_PULSE + HORIZONTAL_BACK_PORCH - 1);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toppos = VERTICAL_SYNCHRONOUS_PULSE + VERTICAL_BACK_PORCH;
    tli_layer_init_struct.layer_window_bottompos = (LCD_HEIGHT + VERTICAL_SYNCHRONOUS_PULSE + VERTICAL_BACK_PORCH - 1);

3-LittleVGL 缓冲

lv_port_disp_init 函数里,首先要在一开始调用EXMC的初始化函数,并且开辟内存:

    exmc_synchronous_dynamic_ram_init(EXMC_SDRAM_DEVICE0);
    delay_ms(1);
    memset((void *)EXT_BUFFER0_ADDR, 0, LCD_WIDTH * LCD_HEIGHT * LCD_FB_BYTE_PER_PIXEL*2);
    memset((void *)EXT_BUFFER1_ADDR, 0, LCD_WIDTH * LCD_HEIGHT * LCD_FB_BYTE_PER_PIXEL*2);

重新定向缓冲区:

	static lv_disp_buf_t disp_buf;
    lv_disp_buf_init(&disp_buf, EXT_BUFFER0_ADDR, EXT_BUFFER1_ADDR, LCD_WIDTH * LCD_HEIGHT * LCD_FB_BYTE_PER_PIXEL);
    disp_drv.buffer = &disp_buf;

4-重新配置触摸范围

DEMO_ReadTouch 函数中,把以下两行注释掉:

       // touch_x -= 20;
        // touch_y -= 30;

(三)显示效果

对比之前的局部显示效果:

代码:

源码查看本人gitee开源代码:

网友:
兆易GD32450I-EVAL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81-1-1.html

网友A:
楼主您好啊,请问下这个有完整工程能开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啊,请问下这个有完整工程能开源一下吗,谢谢了

最后有链接啊……gitee上有,没有工程文件,要自己吧源文件添加

网友:
请问可以通过407接sdram同时驱动intel8080接口的lc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