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I-EVAL】TLI时钟与RGB接口时序

楼主:
(一)查看帧率

通过电气信息查看目前RGB屏幕刷新帧率最简单的方法是查看VS引脚的脉冲,因为VS引脚一旦产生一个脉冲即意味着一帧的结束

以目前的配置,1s有53帧,还没达到60帧。

(二)时钟源

红色的四个框都是寄存器,可以配置的,其中后面三个是RCU_PLLSAI(本寄存器)中的位,第一个PLLPSC需要在其他寄存器里面配置。
下划线的五个是五条时钟线:

图片标注都省略了前缀PLLSAI

这时候有需要查看PLLSRC的时钟是从哪里来的?

相关位在RCU_PLL寄存器:

RCU_PLL寄存器本应该是PLL这个锁相环自己用的,但这个选择功能属于PLL_I2S和PLL_SAI,都放到这里来公用了。

(三)修改时钟

而系统要达到200M的速度,必须要PLL为系统提供时钟,所以这里的初始化必然是在systemInit里面进行的

初始化使用的函数是:

system_clock_200m_25m_hxtal(void)

里面注释写明了:

PSC=25,外部晶振也是25M,也就是说VCOSRC只有1M!
回到现在TLI的配置:

rcu_pllsai_config(192, 2, 3)

也就是给了VCO 192M的频率,出来首先来了一波属于R的3分频
接着再来一波属于div的8分频:

rcu_tli_clock_div_config(RCU_PLLSAIR_DIV8);

只剩下8M!

我们直接来一波2分频试试!
查看VS引脚,时序没有太大问题的样子:

但是屏幕一片空白,之后尝试了下4分频,依然不行。

看来翻倍还是太激进了,尝试修改下倍频:

修改时钟到219,这时候恰好超过60帧,也没有问题,看来超过一点60Hz是可以的,但想要120Hz,这种屏幕做不到。

操作上没感觉到什么不同,因为这个是与USB共用的时钟,如果不考虑USB应用是可以随便调整的。

(四)屏幕刷新闪屏问题

在移植SDRAM之前,屏幕有个闪屏的问题:

这是与刷新策略有关。

相关函数为LittleVGL刷新函数:

static void DEMO_FlushDisplay(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里面刷新调用的是

    if (color_p == EXT_BUFFER0_ADDR)
    {
        tli_layer_disable(LAYER0);
        tli_layer_enable(LAYER1);
        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
    }
    else if (color_p == EXT_BUFFER1_ADDR)
    {
        tli_layer_disable(LAYER1);
        tli_layer_enable(LAYER0);
        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
    }

相关寄存器为重载层配置寄存器 (TLI_RL)

FBR

帧消隐重载请求 此位通过软件置位,在重载之后由硬件清除。

0:禁止重载

1:层配置将在帧消隐时被重载进入真正寄存器。

RQR

立即重载请求 此位通过软件置位,在重载之后由硬件清除。

0:禁止重载

1:层配置将在该位置位之后被重载进入真正寄存器。

这里不应该立即刷新,应该等待一帧完成再刷新:

    if (color_p == EXT_BUFFER0_ADDR)
    {
        tli_layer_disable(LAYER0);
        tli_layer_enable(LAYER1);
        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
    }
    else if (color_p == EXT_BUFFER1_ADDR)
    {
        tli_layer_disable(LAYER1);
        tli_layer_enable(LAYER0);
        tli_reload_config(TLI_FRAME_BLANK_RELOAD_EN);
    }

网友:
兆易GD32450I-EVAL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