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管接接收问题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遇到一点问题,求助论坛大佬,红外接收的问题,项目本来是用3脚的红外接收头,电路功能已经实现,效果也挺好,现在客户要求用红外接收二极管来做,我测试的实际情况是,红外接收二极管要跟发射管对射,才能表现出非常好的效果,而我现在的要求是要做反射,反射回来的信号对接收二极管的影响非常小,也就是电平变化非常弱,请问一下高手这种管子具体要怎么应用?

网友:
红外光敏管后面要接增益足够的放大器,3脚的那种是内置放大器的集成型器件,另外发射必须调制。在能采用集成型器件时应尽量采用,为何放弃简单而追求繁琐呢?

网友A:
客人说看到别人的产品是那样做的,所以要求我也要那样做,其实我这个做开关型的,发射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调制吧?只要实现接收到信号产生高低电压变化给到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人说看到别人的产品是那样做的,所以要求我也要那样做,其实我这个做开关型的,发射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 ...

不调制就容易受环境光的干扰,而且影响信噪比。

网友:
我就专门生产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 不晓得你是用在什么应用上面. 不同的应用 信号处理方式会不一样.  可以聊聊的. ailun5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调制就容易受环境光的干扰,而且影响信噪比。

户外安防大多这样设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