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232芯片之间的隔离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模块是将单片机的串口TTL电平用232芯片转为232电平,232电平出去后接收方再用232芯片转回TTL电平进行通讯。

现在想做两个232芯片之间的信号隔离,但是看到的一般都是用光耦做的单片机和232芯片之间的隔离。

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232芯片之间的信号隔离?该用什么方案?

网友A:
232和TTL主要就是电平范围不同,一样可以用光耦隔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2和TTL主要就是电平范围不同,一样可以用光耦隔离啊。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两个232芯片之间的232信号要怎么做隔离?232信号不是正负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两个232芯片之间的232信号要怎么做隔离?232信号不是正负电平吗?

只要电压足够光耦导通就行,然后做好电压转换,满足两边RS232的要求就行。

网友:
232信号一般用光耦隔离就可以
如果想完美隔离,可以找一些数字隔离器IC,各大IC厂商都有

网友:
何必转成RS232电平再隔离?

既然是用光耦隔离,那么单片机串口电平经光耦后即可转换成RS232电平,甚至你想要的其它电平。当然,两侧单片机每一侧都要用两片光耦。

网友:
在232侧隔离会影响通迅距离和速率,所以工程上都是在TTL侧隔离。

网友:
楼主 是想做 光隔离长线收发器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