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资料合集|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
直播详情: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直播回放:>> 点击查看

直播PPT:>> 点击查看

直播FAQ

1、请问ST家用电器电机控制的控制策略主要是什么?
A:1. 安全2. 高效节能 3. 安静4. 成本
2、ST无刷DC(三相BLDC)电机有哪些优势,典型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A:1. 生态系统 2. 多种专利算法 3. 丰富的产品组合 4. 强大的支持团队
3、家用滚筒洗衣机的电机驱动,一般功率多大?他们的控制特点是什么?
A:300~700w, 高速,重载启动
4、F1系列keil没有免费吗?
A:30k代码一下是免费的
5、STSPIN32F0的工业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A:-40 to +125 °C
6、st的软件控制参考代码是什么语言的?开发环境是?
A:C语言,Keil,IAR,STM32CubeIDE都可以支持
7、驱动芯片外围的boost电路应该怎么添加
A:datasheet会有详细说明,请参考datasheet
8、在控制逆变器的微控制器内一般实现的哪种控制算法?
A:FOC
9、三相感应电机使用的是矢量驱动器还是什么驱动?控制器内部功率用的晶体管控制栅极驱动器吗无传感器电机驱动器应用方案用什么方法检测负载电机正常工作
A:FOC驱动,功率器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可以通过检测速度波动判断
10、变频器目前在家用电器上使用,是sv控制好,还是矢量控制好?
A:FOC是注流
11、初学者开发板购买链接能给下吗?
A: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cosystems/stm32-open-development-environment/stm32-nucleo-expansion-boards/stm32-ode-move-actuate-hw/x-nucleo-ihm07m1.html
12、ST有没有将电机驱动的所有解决方案做成导引式的网页或PDF(内有超链接,能跳转到对应页面的那种),便于客户方便选项,作为设计参考或选项指南? 如果有的话,地址在哪?
A:https://www.st.com/en/solutions-reference-designs/industrial-motor-control-solutions.html 有一些我们MC团队做的方案没有发布到网上,欢迎通过代理渠道或者直接与我司咨询
13、IAD 与 HFI 应用上的区别? 风机的种类如何判定?
A:IAD是静止或极低转速时电机尚未开始工作时才能工作,HFI可以静止及低速下运行,包括电机已经工作的情况下
14、在极低的转速下启动,如何控制电机突然的窜动?
A:PI参数的调校
15、STM32的电机库,是否支持自动PID参数调节?
A: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 中会根据电机参数自动计算电流环参数
16、自动洗衣机,自动清洗脱水烘干消毒,st有成熟的方案么?
A:ST目前提供电机控制的方案,不包含其他控制逻辑
17、目前受国外芯片 技术封锁情况下 ,ST如何保证供货周期和价格
A:ST是欧洲公司,不受美国禁令影响,事实上很多公司都因此转而跟我司合作
18、软件开发套件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A:windows和Linux
19、三相电机的连接是采用Y型连接还是星形连接?
A:Y型就是星型
20、ST的电机库在针对大功率和小微功率的FOC控制,有没有相应的优化?
A:标准电机库针对比较通用的情况,我们的AE团队会对不同应用做相应优化,欢迎交流
21、HFI可以用于SPM么?
A:不可以
22、ST的FOC算法在可以在别的平台上使用吗?是否要收费?
A:不可以
23、ST的电机开发软件可以测出无刷电机的极对数吗?
A:不可以
24、请问参数自适应的算法是基于人工神经网络学习的算法吗
A:不是
25、方案 节能方面怎么样 有没有详细功耗指标
A:不同方案,不同的器件组合有不同的指标
26、ST自己有做电机?不是只做半导体么?
A:不做电机
27、压缩机15s ON 3s STOP 并不是实际工况呀?
A:测试启动性能
28、三相感应电机矢量驱动器用于控制三相AC电机的扭矩和速度,意味着要测量电机电流,ST具体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A:单电阻,双电阻,电流传感器采样都支持
29、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的驱动控制,配用的功率器件有哪一些?MOSFET/GaN/SiC/IGBT都有吗?
A:都支持
30、那也就是说家用岂不是都要买一个变频器?
A:对
31、G4系列 对比于F4系列 软件库里面支持 会有很大的区别么 或者说 G4对比于F4系列用于电机驱动上 有什么优势啊
A:对比一下参数
32、三相电机主要都是应用于家用电器的嘛 工业控制领域用的多不多
A:多,汇川也是我们的客户
33、无刷电机,堵转时候要做哪些操作?谢谢
A:发堵转信息给MCU
34、电机一直堵转,功耗都在驱动芯片上,怎样处理才能保护驱动芯片的寿命呢?
A:发生堵转时,功耗会在所有电流路径上,包括功率器件,电机绕组等。通过软硬件的合适处理可以确保安全以及寿命。
35、ST整体方案和对手的比,是MCU IPM都不同的情况下比的吗?
A:分情况,有的是对比器件,有的是对比方案
36、请问家用电机用三相的必要性在哪里?ST的这款产品与其它类似产品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谢谢。
A:高效,高性能,静音,低成本
37、该方案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全球国家都适应么?
A:根据不同的国家标准,做相应的调整
38、最大功率下,请问效率有多少?
A:根据具体的应用,器件的型号等,控制板效率一般94%以上
39、电机算法是不是原码是开源的吗?
A:公开版的部分开源,完全开源的版本需要申请
40、例程和源码全部公开么?
A:公众版的部分开源,完全开源的版本需要申请
41、选型时主要的参考因素一般有哪些?
A:功率、电压、频率、尺寸等
42、电机转动时对电路的影响有哪些,需要加什么防护吗。有电磁方面的干扰吗
A:功率器件的开关都会造成一定的电磁干扰,需要满足EMC要求。一般需考虑PCB layout以及布线。
43、家用三相电机的功率基本都在多少,ST的三相电机控制的算法封装了?
A:功率一般从几十瓦到几个千瓦,后面的内容中会介绍,请留意培训内容
44、AD采样的时候波动太大,有没有好的办法?
A:关注布板,增加软硬件滤波
45、ST的电机控制算法中位置检测是怎么实现的?
A:观测器
46、有参考资料么?
A:官方网站上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参考,请访问www.st.com
47、ST是因为哪一种市场需要或技术进步?在这次主要推进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A:国家标准对家电的效率的要求一直在提高,FOC控制已经成为家电电机控制的主流
48、现在已经有哪一些大牌家电厂家采用了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分别用在哪几种电器上面?
A:海信,TCL等家电大厂都有用我们的方案,包括洗衣机,冰箱等
49、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是一整套开发方案嘛
A:欢迎试用 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0、ST是否有相应电机控制算法库。如何使用,选择相关控制算法?
A:欢迎试用 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1、请问STM32开发生态系统有何应用特征?常用的开发板是什么型号和功能?
A:欢迎试用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
52、是不是能耗等级二级以上的电器就不符合绿色节能的概念?
A:级数越小越节能
53、采样电阻的温升和功耗,对三相电机驱动中,是不是采样的常见的问题点?
A:家电功率一般不高,如果不是极端情况一般不会有问题
54、刹车时的反电动势的能量收集,有没有相关的方案?
A:家电一般没有很大的惯量,反电势能量不大,没有收集的意义,通常的能量回馈包括并直流母线和逆变回电网
55、请问家用电器的电机控制与工业产品的电机控制有什么区别?
A:家电一般驱动器和电机参数是固定的,可以针对特定电机做专门的优化,而通用的工业变频同一个软件需要应对不同的电机参数,功率等级,以及可变的载波,乃至不同的速度传感器类型,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算法是相通的
56、ST有旋转变压器的接口程序或芯片吗?
A:家电中一般不会用到旋变,目前没有相关芯片
57、电机驱动采用正弦波驱动时,如何进行三相的相电流检测,需要外加位置传感器吗/
A:可通过分流电阻采样电流,也可通过霍尔电流传感器。但是位置传感器不是必须的,取决于具体的应用。
58、是不是只有HAL库的了 没有标准库的支持了
A:可选HAL库和LL库
59、MCSDK FOC 算法官网可以下载吗
A:可以
60、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电话支持吗
A:可以
61、请问这个方案能应用在高速吸尘器上吗
A:可以
62、新能源车也能适用上面提到的三相电机方案吗?
A:可以
63、为提高电机以最佳效率运转,如何调节BLDC矢量控制器中的定子磁通与转子的相位?用软件套件可以模拟参数么?
A:可以
64、电机驱动电流瞬间变大,驱动芯片能够实现快速保护码?
A:可以,参考MCUBreakin功能
65、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能满足家电的安规要求么?在安规测试方面,ST采用了什么技术改善?技术支持可以协助哪一些整改?
A:可以,主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66、电机长时间低转速,HFI可以一直加上吗?
A:可以,主要取决于对噪声和热设计的容忍度
67、无感变载启动,除了高频注入,还有什么方法?
A:可以尝试开环IF启动,高频注入对电机的凸极性有要求
68、ST的电机套件P-NUCLEO-IHM001是不是必须用12V电源啊?
A:可以到45V
69、IAD算法有要求必须是突极电机吗?普通的表贴电机可以适用吗?
A:可以利用饱和凸极性
70、三相电流的采样采用的是全差分电路吗?
A:可以全差分
71、ST的PWM控制模块中集成了DAC过流保护功能吗?
A:可以通过设定DAC的输出,用内部或外部比较器实现过流保护功能
72、ST电机方案可能用于双电机控制?
A:可以用于双电机控制。谢谢
73、IAD可以获取到源码么?
A:可以与我司联系,或联系代理商
74、这些电机驱动IC,都有相应的DEMO板可以供学习参考吗?
A:可以在官网查询或联系代理商
75、IAD是否支持表贴电机?
A:可以支持,利用饱和凸极率
76、空调电机家用的有三相的吗?单相电源如何逆变的成三相?
A:空调压缩机电机普遍都是三相的。家庭单相电源通过逆变器变成三相可变频率的电源驱动压缩机
77、只是提供基于STM32的控制电路板?可以自定义算法把自己的算法嵌入吗?
A:两方面都有,可以嵌入自己的算法
78、ST有集成MCU和MOSFET驱动的产品吗?
A:目前还没有
79、ST电机控制方案过调制怎么处理,是否跟母线电压Udc有关系,貌似我看ST电机库没有用到Udc
A:目前我们的算法中过调制采用查表的算法,有用到Udc
80、ST的电机控制在滚筒洗衣机上做能做BLDC 直驱吗?
A:能
81、电动工具上的案例 能否分享一些?
A:请联系代理商
82、ST的高频注入可以支持表贴电机么?
A:取决于电机的凸极率,需要满足一定要求,参考SDK帮助文档
83、调速性能怎么样?
A:取决于环路参数的设定,以及开关频率等因素
84、最大驱动功率为多少?
A: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额定功率
85、demoboard测量电机参数时最大能测多大负载的电机?
A:取决于所采用的功率板功率的大小
86、一般家用电器的控制芯片MCU都使用哪种型号的?
A:取决于应用场景的复杂程度,如果仅仅是简单的速度控制,一般STM32G0就够用,还有STSPIN32F0也是很好的器件,集成了MCU和驱动
87、如果电机漏电MCU会自动判断和预警么?
A:如果是三电阻采样可以通过三相电流之和是否为零来判断
88、请问STM32的开发套件会内置控制算法吗
A:软件在网站上提供,欢迎试用ST MotorControl Workbench
89、现在家庭三相电的使用需求要申请非常的麻烦,有没有单相电机控制的解决方案?我不怎么看好三相电机控制用于家用!
A:三相电机并不要求驱动器的输入是三相的
90、家庭都没有三相电,家用电器使用三相电机如何解决?
A:三相是对于电机而言,具有三相绕组。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是单相的,通过逆变成三相电源给电机三相绕组
91、ST 本次电机方案,适合哪一些类型的电机?哪一些类型的电机还暂时不支持?
A: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和交流感应电机
92、空调变频控制方面,具体的变频参数能说下么?降功耗方面有优势么?
A:使用永磁同步电机的压缩机具有较高的效率,目前也是比较主流的。ST能提供相应的控制算法,并可使用MTPA提高效率。使用ST的功率器件能降低功耗,有较高的效率。
93、三相家用电机驱动,传导控制、矢量控制的示例程序 官网开源吗
A:视频里有介绍
94、请问电机的转速控制一般都是用PI控制吗
A:是
95、电机参数自识别功能 识别之后会在PC端能够看到这些参数么?
A:是的
96、著名的国内外家电厂家产品中已经开始使用了吗
A:是的
97、空调室外机的电机控制板是放置在室外还是室内机内?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的器件,需要满足哪一类温度环境要求,才能用在全球版的空调室外机电机控制上?最低启动温度是多少?能不能满足俄罗斯远东或中国东北的环境温度?
A:室外机的控制板一般放在室外机内,靠近压缩机以及室外风机。温度环境有不同的等级,需要选择相应等级的元器件以满足需求。最低启动温度可以通过一些功能性的方案解决,比如启动前压缩机升温。
98、高速控制时还是需要ICS采样吧?
A:双电阻可以做到十万转级别的速度
99、三相电机方案噪声怎么样,应用语音唤醒方案场合可以降噪吗
A:提高开关频率
100、ST3相电机控制解决方案有没有带刹车功能的?
A:为节约成本,家电中一般没有独立的制动管,一般采用下桥制动
101、开发套件的硬件开发板调试接口是Jtag接口么?
A:我们大部分开发板都已经集成ST-LINK,只需要一根USB线即,当下主流的调试口一般为SWD,因为占用的IO口较少
102、解决方案中参数设定有良好的人际界面吗?
A:我们的MotorControl Workbench 是一个非常方便和强大的工具,欢迎试用
103、电流采集如何处理的
A:我们的控制方案支持单电阻采样,双(三)电阻采样,以及电流传感器采样,具体的算法在电机库中可以看到(开源),MotorControl Workbench 的帮助文档也有详细介绍
104、吸尘器试过几家方案,不行
A:我们有团队在做吸尘器方案的优化,欢迎莅临指导
105、对于空心杯 这种 高转速 应用于工业拧紧设备上的 要求扭矩控制精度高响应快 是否有比较好的应用案例
A:我们有专门的电动工具团队支持此类应用,欢迎咨询
106、以后车的发展方向似乎要先做混动方式优先,ST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A:我们有专门的电动汽车支持团队,欢迎咨询
107、贵司只是提供MCU,不提供外围电路?
A:我司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MCU,集成驱动,功率器件,运放等
108、有没有现成的集成系统可供选择,包括软硬件。
A:我司有很多开源的参考设计,参见网站介绍
109、家用很少用到三相的吧?讨论三相电机有应用市场?
A:现在较高端的家电一般都是三相交流电机FOC控制,如空调,冰箱,洗衣机等
110、空调室外机的控制板,需要整版做防水处理吗?如果要,那么散热这些设计该如何考虑?
A:一般需要做防水处理,比如刷防潮油。不影响功率器件的散热。散热一般通过直接接触功率器件的散热片。
111、电机控制库会及时更新吗?
A:一直在更新
112、STM32F3系列和G4系列,哪个更适合去做电机控制?
A:已经语音回答
113、安规要求的电机堵转保护,st软件库实现算法有介绍吗?
A:应用功能需要用户自行实现
114、有没有电机节能综合控制的相关案例?比如本身的变频控制、负载的动态跟踪调整,等等。
A:有
115、fft算法是否有提供
A:有,该部分由CMSIS提供
116、ST是否有适用于汽车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如有,麻烦介绍下
A:有,另外的部门负责,请联系代理商或汽车电子部门
117、ST有永磁电机控制系统全套解决方案吗
A:有,请联系代理商
118、ST有针对像空心杯电机这样直流电机的控制解决方案吗?
A:有,请联系代理商
119、现有没有评估板可以测试?
A:有,请联系代理商
120、ST有没有空调变频压缩机的方案?官网是否可以下载?
A:有。请参考STEVAL-CTM010V1相关信息。该demo支持压缩机控制以及风机控制,另外还有PFC功能。
121、MCSDK有demo视频吗?
A:有。请参考官网相关链接
122、P-NUCLEO-IHM001套件支持哪些参数的电机啊,就是非自带的电机情况下怎么去选择可用的电机
A:有Motor Profiler软件可以自动测试电机参数,而且我们的算法对电机参数也不是很敏感,差不多即可
123、三相电机芯片集成MOS还是外部需要额外配置MOSFET,驱动电流最大shi?
A:有集成MCU和驱动电路的,也有IPM
124、支持多大电机功率的控制?
A:在MCSDK里没有功率的具体限制
125、当今对于家电产品希望减少电器尺寸,只有这样才会受到青睐,现请问ST公司的三相电机才这方面有何特点优势?(13390897556)
A:在电机控制方面减小尺寸,除了PCB layout方面的影响外,通过提高元器件的集成度是一个重要的方向。ST在这方面有大量的产品可供选择。比如集成MCU以及driver的STSPIN, 集成driver和功率器件的IPM
126、ST的PWM控制模块中集成了类似TIC2000中数字可调的过流保护功能吗?
A:在功能较强的带内置DAC和比较器的器件中有此功能
127、请问有仿真软件下载么
A:在官网下载
128、哪一些家电产品对电机转速的控制范围要求较高?ST提供了哪一些解决处理手段?
A:榨汁机、吹风筒,优化的控制算法
129、想问下 电动起子 属于家电控制里面么 最近做一个空心杯的拧紧方案 最高转速刚开始定的2万转 对于其扭矩有严格要求 不知道有么有这方面的方案
A:这个属于电动工具应用,我们也有这方面的方案
130、转速能做到多少?
A:这个有载波的频率决定,可达20万转
131、FOC起停需要做加减速控制吗?还是可以直接最高频率启动?
A:这跟动态响应的设计有关。一般不直接用最高转速启动。
132、请问这个无传感器算法是否可以支持二次开发?
A:支持
133、对于采样电流的精度有什么要求是否都需要16位高精度的ADC?
A:主流的应用12位就够了
134、ST 家用电器三相电机控制,需不需要做隔离?如果做隔离,是磁隔离还是电容隔离?优缺点是什么?
A:主要还是取决于具体应用。一般来说,对于单纯的电机控制来说,可以做热地设计,不需隔离。但是如果是用户接触到的界面,则需考虑隔离,保证人体安全。
135、ST电机控制方案最高和最低转速是多少?几个极对?
A:最低转速一般跟传感器类型,参数调教,以及电机参数有关,没有很绝对的值,而高速主要取决于芯片的运算速度,以及功率器对开关频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