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第2篇 F403波形输出测试及最大频率测试

楼主:
时钟波形输出测试

STM32一样,具有MCO功能STM32PA.8引脚具有复用功能——时钟输出(MCO) 该功能能将STM32内部的时钟通过PA.8输出.

AT可供MCO输出的波形如下:

执行代码:

void MC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CLKOUTConfig(RCC_CLKOUT_SYSCLK, RCC_MCOPRE_1);

通过更改参数来更改输出波形

1.系统时钟输出

配置系统时钟30倍频,输出位30*8=240MHz

手册里标注最大240MHZ,我们来测试下最大能跑多少MHZ

改成34倍频 =34*8=272MHZ

改成35倍频 35*8=280MHZ

改成36倍频 =288MHZ

改成37倍频 = 296MHZ 发现波形频率不对了

2.HIS时钟输出

内部时钟8MHZ波形输出

其实AT内部是48M HIS RC

3.LSI时钟输出

看手册里

典型值是40KHZST的类似的我测试过,大概都是40KHZ左右,偏差不是很大,ATLSI偏差还是有点大的,采用内部时钟RTC应该不会很准

4.PLL时钟输出  PLL/4分频

网友:
内部晶振一般也不用,本来就不太准,个体差异也有点大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