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如何选择一颗合适的车用 MOSFET

楼主:
直播详情:如何选择一颗合适的车用 MOSFET
直播讲师:
陈秋岗|英飞凌系统应用工程师
郝晓贝|英恒电子资深产品应用工程师
直播FAQ
1、如果针对汽车发动机启动时的控制,选用MOSFET时需要注意什么?
A:要考虑启动时,电池电压的波动是否会超过MOS的耐压
2、一直对估算MOFSET结温,没什么经验,好好学习一下。
A:我视频中有提到相应的评估方法供您参考
3、车用MOSFET支持应用电压环境最大范围在多少?
A:我们有从40V~650V一系列产品可供选择
4、选择MOS有哪些关键参数?
A:ID, RDSON, 结电容,Vds,Qrr等
5、车用MOS管的结温最高可以承受多少度?
A:175摄氏度
6、功耗怎么样?
A:功耗取决于你实际的应用,主要考虑导通损耗以及开关损耗,Coss带来的损耗
7、英飞凌对车载mosfet的运用,有没有仿真软件?
A:可到我们官网下载pspice 模型进行仿真
8、在 开关速率、工作频率、工作损耗 上的优势 有多少? 与传统Si-FET相比,散热能力有优势吗
A:我们今天所聊的也是硅基MOS, 随着晶圆技术和封装技术的发展,结电容和本体寄生电感都在减小,因此开关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应的损耗也相应减小
9、相比ST、TI、东芝等竞品,英飞凌有啥优势,成本如何?
A:1.我们对质量管控更严格,一直秉承 zero defect的理念,也在业界又很好的口碑 2. 我们有自己特有的晶圆技术,在前道技术上领先,获得最佳的RDSON*A 和RDSON*Qgd 指标
10、车用MOSFET应用在DCM还是CCM模式?
A:2种工作模式都可以使用
11、MOSFET驱动电阻一般采用多少欧姆合适?
A: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你系统效率,EMC性能,驱动波形是否比较平滑来综合评判,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通用的guideline在官网上可以找到
12、有没有SiC的gate驱动方案?
A:有的,你可以找到相应销售,技术自持咨询更多信息
13、MOSFET的研发上,英飞凌有啥特殊的技术优势?
A:我们采用的元胞机构,DOPING profile和竞争对手的trench'是不一样的,保证了我们获得最优的指标参数RDSON*A已经RDSON*QGD
14、英飞凌的芯片新技术,对英飞凌的mosfet的成本有哪一些变化?
A: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肯定是越来越有吸引力
15、mosfet高边驱动如何设计驱动电路?
A:市面上主要有charge pump和Boost trap两种驱动方式
16、除了加大驱动电阻和加吸收电路,还有什么方法能减小mos开通瞬间的尖峰?
A:尽量减小layout的功率环路,减小寄生电感的影响
17、英飞凌的mos管有应用在家电方面的吗?
A:有的,您可以找到负责家电产品支持的部门咨询。我这边负责汽车客户
18、请问焖鸡驱动上是否需要加去饱和检测的功能?
A:这个取决于你实际应用的需求吧
19、大电流、低通态电阻的封装是什么样的?
A:英飞凌现在的无引脚封装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封装本身也是有写限制的,一般而言封装越大也容易 获得也容易实现目标
20、车载用高性能功率的MOSFET,有哪几个指标比较重要?
A:Rdson,Cgd,Ciss ,Coss, Qrr等,其他一些参数需要结合实际应用来考虑,比如如雪崩能力
21、反并联二极管的选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A:MOSFET本身就具有寄生的反向二极管
22、车用MOSFET有什么特点
A:车用MOSFET,质量可靠性稳定性的要求会非常高,并且需要满足的使用环境要求会更加恶劣。一般车规MOSFET主要是低压大电流使用,同时又要求尺寸小型化,散热条件好。这些,都对车规MOSFET的要求更高。
23、车用MOSFET用到汽车的哪个功能模块上?
A:MOSFET一般作为开关器件使用。对于汽车电子,需要使用到开关作用的场合,无论是信号还是功率,都可以使用,比如车窗天窗、水泵、风扇、EPS等,都可以使用。
24、请问汽车上使用的开关管一般都分几个功率等级?
A:汽车上使用的MOSFET功率等级,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来选择。英飞凌的汽车级MOSFET涵盖电压范围从20V到800V,电流范围最大可以到500A,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25、有几个耐压等级的MOSFET产品?
A:英飞凌的车规MOSFET,电压等级从20V到800V都有。
26、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用的Mos哪几个型号,性价比高一些?
A:可以根据具体的功率场合,进行推荐。
27、如何选择一颗合适车用MOSFET的内阻
A:根据应用选择合适的电流,计算温升和散热,看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28、车用MOSFET的散热问题如何解决
A:如果PCB散热满足不了要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散热器。使用时,需要注意散热垫或者散热胶的导热系数。
29、发热如何处理的
A:对于功率MOSFET,流过大电流的时候肯定会发热。但是发热之后,需要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散热设计,把热导出来,防止MOSFET的结温超过datasheet参数。
30、有没有不同的型号供客户选择
A:英飞凌的车规MOSFET型号非常丰富,满足不同电压电流等级的应用要求。
31、栅极驱动器的自举电容怎样选择?
A:主要依据驱动能力和MOSFET进行选择。
32、请问汽车上使用的MOSFET都分哪几个功率等级?
A:由应用需求来确定。不同应用的功率等级不一致。
33、这个mosfet的 功耗多少?
A:根据应用来计算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
34、车用MOSFET 的工作温度怎么样?
A:一般要求最高工作环境温度105度或者125度。
35、车用MOSFET的稳定性和使用次数等怎么样?
A:车规MOSFET要通过AEC-Q100/Q101认证。标准中对于使用寿命有公式进行计算。
36、车载mosfet的封装和散热设计有哪一些不一样的要点?
A:现在车规MOSFET的封装尺寸越来越小,所以散热设计要求也更高。
37、MOSFET超过多少负载率需要增加散热装置?
A:根据MOSFET本身的损耗和散热条件核算。
38、ACE100认证对车用半导体器件的要求主要有哪一些关键点?
A:请参考标准,有具体的细节说明。
39、集成短路保护功能的MOSFET最大短路电流和保护电流能达到多少
A:MOSFET自身没有短路保护功能。
40、MOSFET温度范围 能够满足车载级别吗?
A:英飞凌的车规MOSFET都是经过了AEC的认证。
41、一颗IC上集成两个mos管有什么优势吗?
A:封装尺寸更小,对于PCB layout有好处。
42、一般的栅极驱动电路时什么结构的?有参考电路吗?
A:MOSFET是电压型功率器件,要保证开启电压。开关瞬间的电流,也有要求,保证MOSFET快速开关。
43、车用MOS有过AEC-Q200认证吗?
A:AEC-Q200针对的是被动元件,不是针对MOSFET。
44、英飞凌的MOSFET的导通电阻最小能做到多少?
A:小于1m欧
45、英飞凌的车用MOSFET通过了什么认证?
A:AEC-Q101
46、H桥中上下桥臂的死区时间设置多长,才能做到效率最优同时不会直通?
A:根据开关时间进行设置。
47、车用MOSFET有哪些特殊要求?
A:车用MOSFET是通过AEC-Q100测试认证的,结温从-40℃到175℃,为了适应车用等环境,除了工作温度外,还有低的Rds(on),优化了的Cgd和Cgs等结电容,在输出能力和开关损耗方面都作了改进。有很多小型化的封装,方便用于体积有限制的应用场合。
48、MOS的Id如何选取确定
A:Id是由MOSFET的生产工艺保证的,导通电阻,绑定线,引脚连接,热阻等决定了MOSFET的输出电流能力。一般需要根据控制器使用的额定电流和峰值电流,再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来选择合适的MOSFET,确保20~30%的电流余量,并考虑Eas和Eav等和电流相关的参数。
49、车载mosfet与工业级 消费级相比,是不是就是可靠性要更强,温度范围更宽?
A:是的,最主要是工作温度更宽。
50、车用MOSFET相对于工业类使用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A: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汽车级的MOSFET在生产和测试的过程中筛选更严格,比工业级的MOSFET质量更可靠。
51、车规mos需要过什么认证?
A:AEC-Q100。这个是汽车级的主动器件必须通过的测试认证。
52、MOSFET的耐压多少?
A:不同的MOSFET耐压不一样,汽车级,乘用车是12V的,商用车是24V的,往往100V的耐压以内的MOSFET就可以满足了,比如40V,60V,80V的。
53、英飞凌的车用MOSFET,支持的工作温度范围是?
A:-4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