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PMOS上电就导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
OPEN跟CLOSE是2个按钮,OPEN是常开按钮,CLOSE是常闭按钮。RL1跟RL2是用来模拟负载的。

正常情况下,上电Q3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出发OPEN按下才有输出,但是这个图,上电之后,Q3直接就输出24V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图样应该是Proteus软件的仿真图

电路画的太绕了,想实现控制什么呢

网友A:
OPEN按下,能控制Q3导通?

P管Q3的输入端S极接24V,控制端G低电平有效,得到了什么信号能导通?

建议既然仿真,先部分仿真,最后连接控制

网友B:
24V電源建立時,所有位置電壓建立的時序問題,寄生元件可能導致Q5驅動了

在R11並電容試試,延遲Q5啟動時間,錯開電源建立那一段導致的誤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EN按下,能控制Q3导通? P管Q3的输入端S极接24V,控制端G低电平有效,得到了什么信号能导通? 建议 ...

OPEN按下,Q3,Q4保持导通,CLOSE按下,Q3,Q4保持断开,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電源建立時,所有位置電壓建立的時序問題,寄生元件可能導致Q5驅動了 在R11並電容試試,延遲Q5啟動時 ...

非常有效,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