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基于MSP430的MODBUS实例

楼主:
这是tsg9456原作者在实际应用中的源程序,希望能帮到大家
运行代码 复制代码

#include "synth.h"
//------------------------------------------------------------------------------
bool CommState;             // 通讯状态
bool  Request;              // 允许接收
bool  Response;             // 允许发送
bool  EnCommWrite;          // 允许通讯写
uchar UDRBuf;               // 通讯接收寄存器缓存
uchar CommIndex;            // 通讯索引
uchar CrcLow;               // CRC低字节
uchar CrcHigh;              // CRC高字节
uchar Interval;             // 3.5字符时间间隔
uchar CommWrEntry;          // 通讯写入口
uchar CommBuf[BUF_SIZE];    // 通讯缓冲区
uint  StartAddr;            // 起始地址
uint RegNum;                // 寄存器数量
int bAudBuf;                // 通讯波特率缓存
int FormBuf;                // 通讯数据格式缓存

extern const StrKeybd Keybd[];

//------------------------------------------------------------------------------
void ResetInterval(void)    // 重置3.5字符时间间隔

    switch(bAudBuf)
    {
        case  0: Interval = (uchar)(1000/( 1200/11.0)*3.5/TBASE); break;
        case  1: Interval = (uchar)(1000/( 2400/11.0)*3.5/TBASE); break;
        case  2: Interval = (uchar)(1000/( 4800/11.0)*3.5/TBASE); break;
        default: Interval = (uchar)(1000/( 9600/11.0)*3.5/TBASE); break;
        case  4: Interval = (uchar)(1000/(19200/11.0)*3.5/TBASE); break;
    }

//******************************************************************************
void OpenComm(void)    // 打开或关闭通讯

    ResetInterval();
    UCA0CTL1 |= (UCSSEL_2 + UCRXEIE);
    switch(FormBuf)
    {
        default: UCA0CTL0 = UCSPB;         break;  // N-2
        case  1: UCA0CTL0 = UCPEN;         break;  // O-1
        case  2: UCA0CTL0 = UCPEN + UCPAR; break;  // E-1
        case  3: UCA0CTL0 = 0;             break;  // N-1
    }
    switch(bAudBuf)
    {
        case  0: UCA0BR1 = (uint)(BRCLK/1200) >> 8;
                 UCA0BR0 = (uchar)((uint)(BRCLK/1200));
                 UCA0MCTL = (uint)((BRCLK/1200-(uint)(BRCLK/1200))*8)<<1;
                 break;
        case  1: UCA0BR1 = (uint)(BRCLK/2400) >> 8;
                 UCA0BR0 = (uchar)((uint)(BRCLK/2400));
                 UCA0MCTL = (uint)((BRCLK/2400-(uint)(BRCLK/2400))*8)<<1;
                 break;
        case  2: UCA0BR1 = (uint)(BRCLK/4800) >> 8;
                 UCA0BR0 = (uchar)((uint)(BRCLK/4800));
                 UCA0MCTL = (uint)((BRCLK/4800-(uint)(BRCLK/4800))*8)<<1;
                 break;
        default: UCA0BR1 = (uint)(BRCLK/9600) >> 8;
                 UCA0BR0 = (uchar)((uint)(BRCLK/9600));
                 UCA0MCTL = (uint)((BRCLK/9600-(uint)(BRCLK/9600))*8)<<1;
                 break;
        case  4: UCA0BR1 = (uint)(BRCLK/19200) >> 8;
                 UCA0BR0 = (uchar)((uint)(BRCLK/19200));
                 UCA0MCTL = (uint)((BRCLK/19200-(uint)(BRCLK/19200))*8)<<1;
                 break;
    }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
void Communication(void)    // 通讯

    if((SMM.out1 == COMM) || (SMM.out2 == COMM) || (SMM.out3 == COMM))
    {
        if((bAudBuf != SMM.bAud) || (FormBuf != SMM.ForM) || (!CommState))
        {
            bAudBuf = SMM.bAud;
            FormBuf = SMM.ForM;
            UCA0CTL1 = UCSWRST;
            OpenComm();
            CommState = true;
        }
    }
    else
    {
        UCA0CTL1 = UCSWRST;
        CommState = false;
    }

//******************************************************************************
void SingleCRC(uchar data)    // 计算单字节CRC校验码
{
    uchar c = CrcLow ^ data;
    CrcLow  = TabCRC[c] ^ CrcHigh;
    CrcHigh = TabCRC[c + 0x100];

//******************************************************************************
__monitor void SilentInterval(void)   // 检测通讯3.5字符时间间隔

    if(CommState)
    {
        if(Interval == 0)
        {
            ResetInterval();
            CrcLow = 0xFF;
            CrcHigh = 0xFF;
            CommIndex = 0;
            if(Response)
            {
                Response = false;
                IE2 |= UCA0TXIE;
            }
            else
            {
                IE2 &= ~UCA0TXIE;
                Request = true;
            }
        }
        else
            --Interval;
    }

//******************************************************************************
bool CheckDataValid(void)    // 检测写入数据的有效性

    uchar c, index = StartAddr + OFFSET;
    for(c = 0; c < RegNum; ++c, ++index)
    {
        uchar buf = c * 2;
        int data = ((int)CommBuf[7 + buf] << 8) | CommBuf[8 + buf];
        if((data < Keybd[index].LowerLimit) || (data > Keybd[index].HigherLimit))
            return(false);
    }
    return(true);

//******************************************************************************
void GetDataToMenu(void)    // 更新参数值

    uchar c, *ta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src = &CommBuf[8];
    for(c = RegNum; c; --c)
    {                       // 低字节
        *ta = *src;
        ta  += 2; src += 2;
    }
    ta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 1], src = &CommBuf[7];
    for(c = RegNum; c; --c)
    {                       // 高字节
        *ta = *src;
        ta  += 2; src += 2;
    }

//******************************************************************************
void GetDataToBuff(void)    // 取参数值

    uchar c, *ta = &CommBuf[4], *src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for(c = RegNum; c; --c)
    {                       // 低字节
        *ta = *src;
        ta  += 2; src += 2;
    }
    ta = &CommBuf[3], src = &SB[(StartAddr + OFFSET) * 2 + 1];
    for(c = RegNum; c; --c)
    {                       // 高字节
        *ta = *src;
        ta  += 2; src += 2;
    }

//******************************************************************************
void ManageWrite(void)    // 写指令

    uchar c = REGNUM * 2 + 7;    // 指向CRCL
    if(CommIndex < c)
    {
        SingleCRC(UDRBuf);
        CommBuf[CommIndex++] = UDRBuf;
    }
    else if(CommIndex == c)
    {
        if(CrcLow == UDRBuf)
        {
            StartAddr = STARTADDR;
            RegNum = REGNUM;
            ++CommIndex;
        }
        else
            Request = false;
    }
    else
    {
        Request = false;
        if(CrcHigh == UDRBuf)
        {
            if((RegNum >= 1) && (RegNum <= 0x7B) && (CommBuf[6] == (RegNum * 2)))
            {
                if((StartAddr + RegNum) <= COMM_WL_WR)
                {
                    if(!CheckDataValid())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DATA;    // 非法数据
                    }
                    else
                    {
                        GetDataToMenu();
                        if(StartAddr < (COMM_WL_WR - 2))
                        {
                            switch(StartAddr+RegNum)
                            {
                                case COMM_WL_WR    : RegNum -= 2; break;
                                case (COMM_WL_WR-1): RegNum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CommWrEntry = ENTRY;
                            EnCommWrite = true;
                        }
                    }
                }
                else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ADDR;    // 非法地址
                }
            }
            else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NUM;    // 非法数量
            }
            Response = true;
        }
    }

//******************************************************************************
void ManageRead(void)    // 读指令

    if(CommIndex == 6)
    {
        if(CrcLow == UDRBuf)
        {
            StartAddr = STARTADDR;
            RegNum = REGNUM;
            CommBuf[2] = RegNum * 2;
            ++CommIndex;
        }
        else
            Request = false;
    }
    else
    {
        Request = false;
        if(CrcHigh == UDRBuf)
        {
            if((RegNum >= 1) && (RegNum <= 0x7D))
            {
                if((StartAddr + RegNum) <= COMM_WL_RD)
                    GetDataToBuff();
                else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ADDR;    // 非法地址
                }
            }
            else
            {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NUM;    // 非法数量
            }
            Response = true;
        }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transmit(void)    // 通讯发送

    uchar c;
    TACCTL0 &= ~CCIE;
    IE2 &= ~UCA0TXIE;
    __enable_interrupt();
    ResetInterval();
    if(CMD == READ)                     // 读指令
        c = CommBuf[2] + 3;             // 指向CRCL
    else if(CMD == WRITE)               // 写指令
        c = 6;
    else                                // 错误的指令
        c = 3;
    if(CommIndex <= (c + 1))
    {
        if(CommIndex < c)
        {
            c = CommBuf[CommIndex];
            SingleCRC(c);
            UCA0TXBUF = c;
        }
        else if(CommIndex == c)
            UCA0TXBUF = CrcLow;
        else
            UCA0TXBUF = CrcHigh;
        ++CommIndex;
        __disable_interrupt();
        IE2 |= UCA0TXIE;
        TACCTL0 |= CCIE;
    }
    else
    {
        __disable_interrupt();
        TACCTL0 |= CCIE;
    }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_receive(void)    // 通讯接收

    UDRBuf = UCA0RXBUF;
    TACCTL0 &= ~CCIE;
    IE2 &= ~UCA0RXIE;
    __enable_interrupt();
    ResetInterval();
    if(Request)
    {
        switch(CommIndex)
        {
            case  0: if(UDRBuf != SMM.Addr)
                     {
                         Request = false;
                         break;
                     }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SingleCRC(UDRBuf);
                     CommBuf[CommIndex++] = UDRBuf;
                     break;
            default: if(CMD == READ)           // 读指令
                         ManageRead();
                     else if(CMD == WRITE)     // 写指令
                         ManageWrite();
                     else                      // 非法指令
                     {
                         Request = false;
                         CMD |= 0x80; CommBuf[2] = ERR_CMD;
                         Response = true;
                     }
                     break;
        }
    }
    __disable_interrupt();
    IE2 |= UCA0RXIE;
    TACCTL0 |= CCIE;

欢迎发贴分享设计心得、开源DIY...
tsg9456
2009-09-24 13:36:27 引用 只看此人 评帖
2楼
头像级别
关注Ta给tsg9456发消息
MCP33:微控3.3V/1uA超低功耗LDO现货供应
说明一下:
仪表有一个2ms的系统时钟,每2ms将3.5字符时间-1,如果字符时间已减为0,将通讯资源重置,允许新的接收或发送开始,通讯写只是建立了写使能标志和缓存了写操作用到的资源,具体的应用是检测到写入标志就执行写入(可以在主程序或系统时钟中断中写入),删除部分冗余的指令即可直接应用于实际的系统

宏定义如下:

//------------------------------------------------------------------------------

#define ERR_CMD    0x01             // 非法指令
#define ERR_ADDR   0x02             // 非法地址
#define ERR_NUM    0x03             // 非法数量
#define ERR_DATA   0x04        // 非法数据

#define READ       0x03             // 读
#define WRITE      0x10             // 写
#define CMD        CommBuf[1]  // 指令

#define STARTADDR  (((uint)CommBuf[2]<<8)|CommBuf[3])    // 起始地址
#define REGNUM     (((uint)CommBuf[4]<<8)|CommBuf[5])    // 寄存器数量

//------------------------------------------------------------------------------

const uchar TabCRC[]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endif

typedef struct
{
    uchar StateTable[4][2];    // 状态表
    uchar code[4];             // 参数代号
    uchar address;             // 参数地址
    uchar decimal;             // 小数点位置
    int LowerLimit;            // 下限
    int HigherLimit;           // 上限
    int initial;               // 初值
    const uchar *pointer;      // 参数值转换为字符的指针(用于参数值显示为字符)
}StrKeybd;

const StrKeybd Keybd[] =
{
内容根据StrKeybd结构填入即可。
};

//------------------------------------------------------------------------------

typedef struct
{

}StrMenu;

typedef struct
{
}StrParm;

//------------------------------------------------------------------------------

typedef struct
{
    StrMenu Menu;
    StrParm Parm;
}StrSynth;

typedef union
{
    uchar Byte[sizeof(StrSynth)];
    uint  Word[sizeof(StrSynth)/2];
    StrSynth Member;
}UniSynth;

UniSynth Synth;
运行代码 复制代码

#define SB  Synth.Byte
#define SW  Synth.Word
#define SMM Synth.Member.Menu
#define SMP Synth.Member.Parm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