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运放控制可调电源的FB反馈管脚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图中:ADC和TX管脚是接到单片的两个功能接口,具体怎么使用还不知道,OUT+是可调电源的输出正极,FB是可调电源的FB管脚,这个输出公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运放直流开环工作,ADC、TX两点只知道联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引脚,谁也没法知道运放输出应该是什么。

网友:
ADC输出电压模拟量,tx如果只是输出高低电平能不能控制可调电源的通断,可调电源芯片为xl40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直流开环工作,ADC、TX两点只知道联接到单片机的两个引脚,谁也没法知道运放输出应该是什么。

ADC输出电压模拟量,tx如果只是输出高低电平能不能控制可调电源的通断,可调电源芯片为xl40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输出电压模拟量,tx如果只是输出高低电平能不能控制可调电源的通断,可调电源芯片为 ...

这个运放是直流开环工作,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接了个电容C7,而且C7容量较大。

这是积分电路,对ADC输出的电压进行积分。但ADC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又有三个电容C3、C4、C5,构成三阶低通滤波。

如果TX输出是高低电平,那么TX高低电平必定使运放经过一段时间后进入正向饱和。

所以,我看不明白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输出电压模拟量,tx如果只是输出高低电平能不能控制可调电源的通断,可调电源芯片为xl4015

谢谢分享,真的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