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串行通讯及MP3模块的音乐播放

楼主:
CH579M 提供了4组独立的UART,利用好这种资源可使小小的MCU构建出一个功能强大的系统,

这里就用其中的一组来串行控制MP3播放模块。

由于该MP3播放模块所使用的波特率为9600bps ,所以在选取一个合适的串行通讯程序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看它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别看这个要求不高,但有些芯片是就高不就低,是无法满足该要求的。

第2个要求是能实现字节数据的收发,只提供PRINT语句来输出的环境是不符合要求的,因为PRINT语句一遇到0X00,就会断掉而不发送。

第3是为发送的方便,应将MP3的指令存入数组种,然后通过发送函数一次性发出。

将MP3模块的指令按如下的形式存入数组中:

uint8_t cmd[]  = {0X7E, 0xFF, 0x06, 0X0D, 00, 00, 00, 0xFE, 0xEE, 0XEF};  //play

uint8_t cmd1[] = {0X7E, 0xFF, 0x06, 0X01, 00, 00, 00, 0xFE, 0xFA, 0XEF};   //next

uint8_t cmd2[] = {0X7E, 0xFF, 0x06, 0X02, 00, 00, 00, 0xFE, 0xF9, 0XEF};   //previous

uint8_t cmd3[] = {0X7E, 0xFF, 0x06, 0X03, 00, 00, 01, 0xFE, 0xF7, 0XEF};   //*play index

uint8_t cmd4[] = {0X7E, 0xFF, 0x06, 0X0E, 00, 00, 00, 0xFE, 0xED, 0XEF};   //pause

uint8_t cmd5[] = {0X7E, 0xFF, 0x06, 0X16, 00, 00, 00, 0xFE, 0xE5, 0XEF};   //stop

uint8_t cmd6[] = {0X7E, 0xFF, 0x06, 0X06, 00, 00, 10, 0xFE, 0xE5, 0XEF};   //*set  Volume

第4是通过输入来指定播放乐曲的编号,并生成相应的MP3控制指令,见图1所示。

图1 按选择来发送MP3指令

第5完成程序编写,其主程序如下:

  • int main()
  • {
  •     UINT8 len;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UART1_DefInit();
  •     mDelaymS( 500 );
  •     while(1)
  •     {
  •         len = UART1_RecvString(RxBuff);
  •         if( len )
  •         {
  •             n=RxBuff[0];
  •             playn(n);
  •             UART1_SendString( cmd3, sizeof(cmd3));
  •        }
  •     }
  • }

第6搭建播放系统,见图2所示。

图2 MP3播放装置构成

第7配置显示屏及选择按键,见图3所示。

第8编写程序并完成调试,其中K2:选歌 、K1:确认、K3:调音量。

其主程序的相应的内容为:

  • int main()
  • {
  •      UINT8 n=10,i;
  •      GPIOA_SetBits(GPIO_Pin_9);
  •      GPIOA_ModeCfg(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GPIOA_ModeCfg(GPIO_Pin_9, GPIO_ModeOut_PP_5mA);
  •      UART1_DefInit();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8, GPIO_ModeIN_PU );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6, GPIO_ModeIN_PU );
  •      GPIOA_ModeCfg( GPIO_Pin_7, GPIO_ModeIN_PU );
  •      OLED_Init();
  •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0,0,"CH579M  TEST",16);
  •      OLED_ShowString(0,2,"OLED_MP3 ",16);
  •     mDelaymS(1000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
  •      OLED_ShowCHinese(18,0,1);
  •      OLED_ShowCHinese(36,0,2);
  •      while(1)
  •    {
  •           if(GPIOB_ReadPortPin(GPIO_Pin_16)==0)
  •           {
  •                 if(i<6)  i++;
  •                   else  i=1;
  •                  if(i==1)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  //澎湖湾
  •                   OLED_ShowCHinese(18,0,1);
  •                    OLED_ShowCHinese(36,0,2);
  •                   }
  •          。。。
  •         if(i==4)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9);  //味道
  •                    OLED_ShowCHinese(18,0,10);
  •                   }
  •         。。。
  •                   if(GPIOA_ReadPortPin(GPIO_Pin_7)==0)
  •                   {
  •                    if(n<32) n=n+2;
  •                    else n=10;
  •                    setVolume(n);
  •                    UART1_SendString( cmd6, sizeof(cmd6));
  •            }
  •                   mDelaymS(200 );
  •          }
  • }
  • }

网友A:
味道,可以可以,品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味道,可以可以,品味一样

味道,品味一样,同道。

网友:
沁恒CH579M-R1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0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