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dat文件类型详解

楼主:
1、如下为.dat文件中文件头的基本格式:

MagicNumber Format StartingAddress PageNum Length [NewFormat]
下面是分别的解释:

MagicNumber:1651.

Format:a number from 1 to 4, indicating the format of the samples in the file. This number represents a data format:

(1) - hexadecimal,
(2) - integer
(3) - long
(4) - float
(9) - Use new scheme
StartingAddress:starting address of the block that was saved.

PageNum:page number the block was taken from.

Length:number of samples in the block.

NewFormat:Format (9); the new scheme. This is optional when usign the legacy formats 1 - 4

如下例子中的数据:

1 1651 2 8cc0 0 1a70c
2 79
3 74
4 74
5 67
6 ...
7 ...
第一行的数据为:1651 2 8cc0 0 1a70c

1651标志着这是TI的.dat文件的格式。

2表示了这个文件中的数据是整数格式的,比如第二行的数据79是interger的格式。

8cc0表示这段数据Load Memory到CCS软件的过程中,是加载到0x8cc0对应的地址上的。

0表示这段数据将加载到page0的位置上。

1a70c表示这段数据的总长度为0x1a70c(Hex) = 108300(Decimal)

2、创建图像对应的.dat文件:

如下的图片,转换为190*190大小的图片,并生成对应的.dat文件.

 Code(文件名称:_dat_create.py):

 1 import cv2
 2 import glob
 3 Path = glob.glob('*.jpg')
 4 count = 0
 5 for Pic in Path:
 6         I = cv2.imread(Pic)
 7         res = cv2.resize(I,(190,190),interpolation=cv2.INTER_CUBIC)
 8         Name = "Test" + str(count)
 9         cv2.imwrite(Name + ".png",res)
10         fid = open(Name + ".dat",'w')
11         fid.write('1651 2 8cc0 0 1a70c'+'\n')
12         width,height = res.shape[:2]
13         for channel in range(3):
14                 for row in range(height):
15                         for col in range(width):
16                                 fid.write(str(res[row][col][channel])+'\n')
17         count += 1
将上述代码以及要处理的图片拷贝到同一个目录下,双击运行python脚本文件即可生成: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代码中的190*190的图像尺寸来生成不同的图像数据,并生成对应的.dat文件。

3、创建音频对应的.dat文件:

如下链接中的单音音源sin.wav,生成对应的.dat文件.

https://files.cnblogs.com/files/uestc-mm/sin.7z

Code(文件名Audio2Dat.py):

 1 from scipy.io.wavfile import write, read
 2 import numpy as np
 3 import math
 4 import glob
 5 import sys
 6 import os
 8 INT16_FAC = (2**15)-1
 9 INT32_FAC = (2**31)-1
10 INT64_FAC = (2**63)-1
11 norm_fact = {'int16':INT16_FAC, 'int32':INT32_FAC, 'int64':INT64_FAC,'float32':1.0,'float64':1.0}
13 def wavread(filename):
14     """
15     Read a sound file and convert it to a normalized floating point array
16     filename: name of file to read
17     returns fs: sampling rate of file, x: floating point array
18     """
19     if (os.path.isfile(filename) == False):                  # raise error if wrong input file
20             print("Input file does not exist. Make sure you computed the analysis/synthesis")
22     fs, x = read(filename)
24     if (len(x.shape) !=1):                                   # raise error if more than one channel
25             raise ValueError("Audio file should be mono")
27     if (fs !=44100):                                         # raise error if more than one channel
28             raise ValueError("Sampling rate of input sound should be 44100")
30     #scale down and convert audio into floating point number in range of -1 to 1
31     x = np.float32(x)/norm_fact[x.dtype.name]
32     return fs, x
34 path = glob.glob('*.wav')
35 count = 1
36 for p in path:
37     fs, dat = wavread(str(p))
39     fid = open(str(count)+'.dat','w')
40     # flie·Magic=1651 X=9 data·StartAddress=0x80000000 X=0 data·Number(Hex)=0x7a120 X=5
41     fid.write('1651 9 80000000 0 7a120 5'+'\n')
42     for i in dat:
43             fid.write(str(i)+'\n')
44     fid.close()
45     count += 1
将上述代码以及要处理的图片拷贝到同一个目录下,双击运行python脚本文件即可生成.dat文件:

结果如下:

1 1651 9 80000000 0 7a120 5
2 0.0
3 0.05011866
4 0.10004042
5 0.14956915
6 0.19851027
7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