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之四freeRTOS系统基于IAR环境外挂flash(SPIM)运行测评

楼主:
上次评测实现了外部SPIM外挂QSPI Flash性能粗测,本次测评spim外部flash运行代码执行情况。本次评测将外部flash分为两个部分,

  1. 0x08400000-0x0840FFFF作为数据区域,
  2. 0x08410000-0x093FFFFF作为代码运行区域。将以前评测三个LED点灯任务(线程)运行在这个区域。
  1. 定制项目链接配置:
    1. 定制链接配置文件,从IAR安装目录\arm\config\linker\ArteryTek目录下复制AT32F403AxG.icf文件到工程项目目录中并更名为AT32F403AxG_extFlash.icf,为方便修改加入项目中,如下图所示。

    1. 修改链接配置文件,增加ROM空间符号定义分别为:
  1.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BANK3_start__ = 0x08410000;
  2.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BANK3_end__  = 0x093FFFFF;
  3. define region ROM_BANK3_CODE_region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BANK3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BANK3_end__];
  4. place in ROM_BANK3_CODE_region {readonly section .text object led_task.o};

    1. 指定项目链接配置文件:
  1. 进入菜单project->option,弹出对话框选择Linker->config
  2. 选中Override Default选项,选择修改的链接配置文件

  1. 定制下载bootloader:
    1. 复制IAR安装目录\arm\config\flashloader\ArteryTek\AT32F403A\AT32F403ACGT7目录下两个文件到项目工程。
  1. FlashAT32F403ACGT7.flash
  2. FlashAT32F403ACGT7.board
    1. 更名两个文件为AT32F403ACGT7_extFlash.board和AT32F403ACGT7_extFlash.flash,修改AT32F403ACGT7_extFlash.flash中内容如下图所示

    1. 指定项目bootloaer配置 ,
  1. 进入菜单project->option,
  2. 弹出对话框选择Debugger>Download,
  3. 选中Override default .board file
  4. 更改内容如下图所示

  1. 点击Edit…按钮,更改如下图所示

  1. 指定调试设备描述文件(DDF):
    1. 从IAR安装目录\ \arm\config\debugger\ArteryTek目录下复制AT32F403AxG.ddf在本目录并更名为AT32F403AxG_extFlash.ddf。
    2. 便于IAR调试观察所下载的代码,需要定制IAR调试的设备描述文件,增加外部flash定制空间定义。如下图

    1. 指定DDF文件

  1. SPIM相关源代码(略):

见上一篇SPIM初始化说明。

  1. 编译验证:
    1. 编译通过后打开编译存储器映射文件at32403a_eval.map,搜说led_task关键字,如下图所示,放置概述里,已在预定区域。

    1. 这两个区域详细描述

  1. 运行位置验证
    1. 在每个任务中设置相应断点后运行直到遇到断点暂停,观察汇编地址的确在0x08410000所在区域。

  1. 运行结果

    1. 外部flash运行速度尚未具体测试不能确定,后续补充一下
    2. 下载时被提示有错误,观察调试log信息 Verification error at 0x08410000: mem = 0xFF, file = 0x38,应该是调试器没有正确读取外部flash数据。但实际观察是正确的,如下图所示,并且调试及运行尚未发现问题,后续发现问题再修正或补充。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