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直播回顾: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含视频、演讲...

楼主:
直播时间:9月29日10:00-12:00
直播主题: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
演讲文档:点此下载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有哪些优势特点? 先进的pixel工艺让我们的产品在本身的图像效果表现相当优秀,另外针对物联网的特性,我们优化的产品的功耗设计,最低我们可以做到VGA@1fps@2.x mw, 另外提供全线路的全局曝光产品,这样在物联网设备抓拍动态图像的时候能够全面支持,我们目前最高的可以做到2M@120fps的全局曝光产品,在同类中是最好的,竞争对手现在只能做到60fps
请问有哪些应用领域? 应用在安防、智能支付、工业、汽车等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解支持最大的图像分辨率? 针对物联网的最大图像分辨率为16百万像
比较关注低功耗和隐私安全 我们今天介绍的一款产品ARX3A0就是一款低功耗产品,处于活动状态是低于2.5mw
有没有开发板提供? 有演示板,分为DEMO3(母板)+ sensor 头板
触控UI界面能否展示? 操作界面我们不会提供,但是在项目开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客人参考合作商
先进图像传感器 具体针对物联网什么领域 我们可以提供从VGA到4K的所有产品,也可以提供全局曝光产品,所以我们的图像传感器是对物联网的图像采集设备全域支持的
针对CCD和CMOS传感器采用的处理方式是否相同 CCD和CMOS是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模式,目前CMOS在性能方面已经全面赶超CCD,下一阶段CCD产品会逐渐推出市场。具体图像处理都是基于ISP,这部分倒没有特别的区别,你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些详细信息
物联网传感器和显微镜传感器相差多少分辨率 这个看你的应用, 有些电子显微镜5M像素也就后了,有些物联网图像设备是4K或者8K的分辨率
为大场景人脸识别的产品是哪个?能同时识别多少个人脸? 同时抓取多少人脸主要看你后面的识别算法,在我们的理解中 如果精度高的 一个人脸也就是100*100个pixel, 那么如果4K的图像传感器长宽分辨率已知的情况下 你大概就可以算出来多少个人脸
图像传感器以什么指标来定义性能的优势? 主要是QE, noise, back current。。。 另外全局曝光产品还有一个最重要指标就是GSE
请问今天要介绍的AR0234 等图像传感器是3D的吗? 可以做3D 扫描方面的应用
ARX3A0的待机电流是多少? 会后可以申请我们的datasheet 上面有详细准确的描述
安森美图像传感器有没有全局爆光芯片? 有很多型号,比如今天会讲到的AR0144,AR0234就是全局曝光芯片
AR0234的120fps是不是在业界中已经算是最先进的了? 在同等价格下的产品 已经是最好的了 当然我们也提供更高帧率的全局曝光产品 几百 上千帧的都有
ARX3A0的近红外增强效果是根据什么原理实现的呢? pixel上的特别产品镀膜实现的
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经过预处理什么吗? 我们出来都是Raw date,没有预处理 芯片本身不带ISP 以前老的产品芯片会有ISP在里面, 现在新的都没有
安森美有做高空抛物解决方案么?我们公司目前正在找合作商。 还请详细描述,但是我觉得这里应用因为是高速的 所以肯定需要选择全局曝光的图像传感器,这块是我们最强的强项,世界上第一个基于CMOS工艺实现全局曝光的产品是我们安森美开发在95年开发的
安森美有没有做IP摄像头芯片或者图像算法芯片 我们没有做算法ASIC
请问安森美在物联网方面使用的图像传感器主要特点是什么 图像效果好,功耗低,帧率快,并且有全局曝光产品全覆盖
如何衡量产品是否是超低功耗,有衡量的标准么? 主要看同等分辨率下的同等帧率的功耗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是否有Demo板,如有,如何购买? 请联系我们,leodeng@icchain.com
最大的图像分辨率能到多少 最高到5000W像素 但是在合理性价比之下 一般客人也就是到4K的需求 我们都能支持
用的热成像技术么 不是
视频摄取芯片方案适用于什么场合?监控提取人员入侵报警或者是周界报警等信息,然后分析出运动轨迹么? 图像传感器智能提供图像轨迹 后面的算法 捕捉需要算法实现 大概思路是你说的这样
ARX3A0工作温度范围多少,支持车规级标准吗? -40 ~85, 不支持车规
影响图像质量,除了光圈还有进光量,请问还有哪些因素? 你说的是光学的,芯片本身基于pixel设计 后端电路降噪等等来支持
AR0144的快门效率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最高支持60fps
这里 有ON的逻辑器件以及时钟分配器的工程师在吗?想请教几个问题 今天主题是交流图像传感器方面产品,会后我们讨论,请联系leodeng@icchain.com
CMOS图像传感器需要处理器有多少的处理速度? 基于分辨率不同 有所不同 最高到5000fps的科研产品,普通的我们也可以跑到360fps 当然也基于不同产品 有的最高就是到30fps
先进图像传感器 主要是哪些技术 请参考前面回答
相比其它品牌产品,安森美的特点是什么 安森美的图像效果在业界是领先的,另外我们的品质做的出类拔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汽车应用领域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在60%以上占比的原因
英飞凌的CMOS图像传感器是否集成了AD转换,如果集成了,是多少位的,在自动曝光量控制、非均匀补偿、白平衡处理、黑电平控制、伽玛校正等方面是否集成了DSP处理器 我们不是英飞凌。。。
DEMO有免费试用的吗 您是做什么方面产品?我们方便推荐对应的图像传感器产品给您
图像传感器的外形与摄像头一样的吗 网上搜索一下可以给你充分了解 这个是不一样的
ARX3A0在高帧率运行情况下抗热噪声能力如何,信噪比表现如何? 会后联系我们索要datasheet 可以给你详细 确切的数据
安森美半导体全新的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与那些合作商合作呢? 合作的平台如 Ambarella,Hisilicon,Sigmastar,Novatek,Realtek,icatch,QCOMM
请问贵司有自己的物联网云平台么?方便提供链接么? 目前没有
安森美在图像传感器的算法控制上有什么优势和特色,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家的传感器的优势在哪里, 这个是芯片核心部分 大概来说我们有更好的降噪算法 3A算法
安森美是否通过了AEC-Q100车规认证以及ISO26262功能安全认证 是的,有通过
图像传感器的通讯方式有哪些,速率最大能到多少? 最高可以到5000fps
物联网中,为什么要用到图像传感器,目的是要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么? 有很多物联网设备就是基于图像采集后来做其他动作的
资料可以下载码? 你需要什么资料,请将要求告诉我们,我们来联系你为你提供服务,邮箱:leodeng@icchain.com
安森美的CMOS图像传感器是否集成了AD转换,如果集成了,是多少位的,在自动曝光量控制、非均匀补偿、白平衡处理、黑电平控制、伽玛校正等方面是否集成了DSP处理器 图像输出 有8 10 12 14位等等 3A算法是否完全集成看具体产品 基本都集成了 黑电平控制 伽马校正基本都有
随着摄像头像素越来越高,网络传输能力无法满足其需求,安森美是否有有应用到边缘计算等方式? 是的 我们有些产品是带一定的边缘计算的
图像传感器提供了哪些数据通讯接口? ON 的图像传感器有MIPI HISPI parallel 数据通讯接口
我们做IPC的,请问有同哪些主控调试过?价格如何 IPC的所有主控基本都能够支持
安森美的图像传感器是否可以应用在电力输电线路的视频监测上 高正率全局曝光的产品 很多客人用在电力电路监控上
请问安森美这款图像传感器可以本地检测对象并识别么?最大可以存储多少个对象,特征码是用神经网络方式还是其它方式? 不可以 图像传感器本身没有逻辑单元在里面 也不提供存储单元
例如口罩挡住绝大部分脸部,人脸识别是如何实现的?识别成功率到多少? 基于算法 我们不提供算法
抖动方面有哪些比较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们可以提供OIS方案 或者支持ES的产品
安森美半导体传感器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请索要datasheet
人脸识别支持3D和防止图片伪装功能吧? 这是算法提供的
单摄像头是否能够实现图像和3D信息的采集工作 我们有单个摄像头提供3D的方案 如 AR0430 这是基于相位对焦原理开发的
ARX3A0的功耗有多大?需要外加散热器吗? 请索取datasheet
物联网应用的图像传感器主要应用那些领域? 需要采集图像的设备
传感器能穿透什么样的障碍物呢 不能
Leo,你是代理商?请问是哪家? 我是原厂
你们的应用主要有那些? 图像采集设备的图像传感器
ARX3A0抗干扰能力如何? 基于整体方案设计 芯片本身都是通过相关的抗干扰测试 及标准了的
安森美半导体传感器的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封装,尺寸有哪些规格呢? 请索要规格书
CMOS 是什么封装?金属还是陶瓷 可以提供不同封装及裸片 PLCC是塑料基板 iLCC是陶瓷基板
AR0144系列的最高帧率可以达到多少? 60fps
降低成像方案的信噪比都有哪些方案措施? 你说的是提高吧? 这个本身芯片的噪声要控制比较好 不管什么降噪方式和逻辑 都会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所以图像本身rowdata要噪声少 这也是我们产品的优势
国产威武 加油
通讯是用的MIPI还是LVDS 目前主要是MIPI
图像传感器的尺寸如何?能否集成? 最小1/10 最大4/3或者更大都有, 不知道你要集成什么?
汽车无人驾驶项目 由推荐图像处理方案? 全线车规产品都可以覆盖 我们目前汽车前装试产占比68% 汽车ADDS产品占比80% 另外还提供毫米波雷达 激光雷达方案
图像传感器支持的分辨率为多少? VGA 到4K
有实际应用到量产产品吗 所有你看到的介绍的产品都是量产产品、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解支持最大的图像分辨率? 4K
安森美先进图像传感器有那些具体型号?贵公司主推广那些,性价比方面如何? 你好,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再选对应的型号,具体我们再联系,leodeng@icchain.com
请问这款芯片功耗多少,是否可以做成便携式设备,锂电池供电。 哪款?
软件设计有参考Demo吗 软件没有 硬件demo 有
ASX340、ASX350是否已经量产供货 已经出货4,5年
目前产品在哪些领域有实际应用了 IPC AHD 门禁同行 人脸识别 车牌识别 车道捕捉
ARX3A0对供电质量要求高吗?比如从静态切换到动态或从低帧率切换到高帧率时,电源的瞬态响应特性,纹波等? 请索要datasheet
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有啥应用吗 人脸识别 无人车送货
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有DEMO板申请渠道吗 请联系力源
ARX3A0的分辩率是多少? 560X560
物联网终端带宽有限,如何稳定的进行图像传输 捕捉是捕捉 传输之前都会编译 压缩
请问汽车传感器需要满足功能安全要求吗? 完全满足
物联网终端还有一个功耗受限,延迟较大的瓶颈,图像传输方案有应对方案吗 我们提供很多低功耗产品 传输主要看你压缩比 264 265 等
配套有图像识别IP核么,或者图像增强、轮廓提取等算法么? 这个请联系算法提供商 我们不提供算法
ARX3A0对环境背景要求是什么? 你是说光照嘛? 这个产品不提供HDR
ARX3A0工作温度范围多少,支持车规级标准吗? 不支持
机器视觉是云端分析还是本地集成 看你选择的platform
ARX3A0采用芯片采用的是什么型状封装 CSP
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 请索要规格书
无人机等市场有没有推出相应的图像传感器? 无人机 720p避障占比100%
人脸支付方面识别率怎么样,对于双胞胎能识别吗 基于算法
请问安森美在图像传感器技术上是否使用了多晶圆堆叠的技术手段 有堆栈的产品 如AR043X系列
安森美在图像传感器的算法控制上有什么优势和特色,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家的传感器的优势在哪里, 3A算法就是我们的核心 可以申请demo板进行实测
有应用在无人机上 监控上吗? 没有提供无人机的主摄 主要提供避障
无人机设备上图像功能还需要考虑到图像的防抖动,如何考虑的 主摄没有提供 这个是方案商在处理 如云台
可以申请样品试用吗? 请联系力源
安森美的图像传感器是否可以应用在电力输电线路的视频监测上 可以
安森美的CMOS图像传感器是自主研发还是说找人代工的? 全部自己的IP
对单色光的分辨率如何 不同产品 不同分辨率
ARX3A0在激活时功耗可以实现多大? VGA@1fps@2.1mw
请问贵司的芯片工业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 请索要规格书
ARX3A0在高帧率运行情况下抗热噪声能力如何,信噪比表现如何? 请索要规格书
安森美半导体传感器的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封装,尺寸有哪些规格呢? 不同产品 不同指标 请索要相应规格书
ARX3A0外围电路BOM成本高吗? 正常成本
色谱的范围是多大 请索要规格书
和友商产品相比,ARX3A0的亮点是什么? 高帧率 低功耗 带智能识别
安森美在手持的红外测温仪有应用么?用的是哪款芯片? 没有应用
安森美半导体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数据输出接口采用的什么接口?带宽能达到多少? 数据通讯接口有MIPI HISPI PARALLEL
能体提供人脸识别的demo么? 芯片方案可以提供 算法不是我们的
全局快门技术已在机器视觉市场的基本要求,安森美的效率能够达到多少 GSE 都是4000以上
可以检测在照明条件的变化时来作唤醒吗? 纠正一下,能用环境光来做唤醒出发,要用物体移动来做唤醒触发
可以检测在照明条件的变化时来作唤醒吗? ARX3A0 有这个功能,当环境光发生变化是,可以用这个条件唤醒系统的其余部分
请问贵公司的图像传感器在夜晚的表现如何,会不会有很多白噪点或这说很模糊? 请索要demo 测试
图像传输的时候是芯片自动压缩的吗? 不会
CMOS图像传感器需要处理器有多少的处理速度? 基于不同分辨率 不同帧率
运动的无图,可以不失真吗? 不好意思 不明白问题
拍摄运动的物体? 不明白问什么
ARX3A0的功耗大约在什么范围,行业内是否处于领先地位? 请索要规格书
无线传输的话有没有相关的图形处理算法? 方案平台提供
ARX3A0有相应的软硬件DEMO吗? 有 请索要
是不是类似于一个全局快门传感器? 你是说ARX3A0嘛? 是的
面对目前美国制裁中国这种形势,安森美是否也受到影响? 这里只做产品讨论 谢谢
ARX3A0工作温度范围多少,支持车规级标准吗? 不支持
安森美半导体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数据输出接口采用的什么接口?带宽能达到多少 MIPI DVP Hisipi
ARX3A0在激活时功耗可以实现多大? 基于不同帧率 1fps@VGA@2.1mw
请问人脸传感器的灵敏度如何?响应时间多长? 基于算法
拍摄运动的物体会有什么效果么 rolling short会拖影 GS不会
可以以多大标准帧速率来读取帧? 1fps~360fps
安森美半导体传感器的日/夜和微光照性能,这方面能介绍下么? 请索要demo 测试
在机器识别应用对于不合格产品的识别率在什么水平? 基于算法
应用到照明上能否可以啦 可以做照明的自动开启触发
图像传输的时候是芯片自动压缩的吗? 不能
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图像的分辨率,传输压缩,以及接收端解压的参数,这个有详细的说明吗? 分辨率VGA~4K,压缩 解压 是后端芯片提供的 sense本身不支持
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在工业自动化中要用到响应速度快,稳定的图像传感器,其他地方的应用就可以要求不用那么高? 看具体应用 大体这样
ARX3A0在SLAM导航定位有应用吗?有现成的DEMO参考吗? 可以应用 没有做相关应用的demo
请问安森美在ADAS领域,是否拥有完整的产品组合以供客户进行多方位的选择? 全方位的 目前ADAS占比80%
是采取智能唤醒方式还是其他方式? 也有其他方式 但是芯片本身没有 需要外围
主要应用在物联网的什么场景? 图像采集场景
有没有自动跟踪拍摄功能 需要外围设计 芯片本身没有
提供最大的像素是多少? 4K
安森美的图像效果是不是有很多特别的图像算法专利?几个例子?哪个专利让贵公司的图像传输领先于其他厂家? 这个就不讨论区交流了 可以联系我们
安森美有医疗内窥镜解决方案吗? 有芯片产品
提供驱动程序吗? 提供寄存器配置文件供参考
视频拍摄芯片的功能,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将模拟量转化为图片数据然后进行处理? 光信号转电信号
AR0144的全局快门是什么原理?和传统的卷帘门快门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请网上查看详细的技术资料
安森美的全域快门是电压存储还是电荷存储? 电荷
介绍的不错,挺好的 电荷
所有系列产品都采用全局快门技术么? ON图像传感器产品包含有全局曝光及卷帘曝光
请问图像传感器在低温下的性能会有影响吗? 影响
安森美图像传输的原理是什么 没有传输 只有摄取
图像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范围多少?功耗会受工作温度影响吗? 请索要规格书
图像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什么方式回传?谢谢 MIPI协议
安森美传感的话。受环境影响精度有多大 正常行业规格
图像处理属于功耗较高的应用,在物联网应用场景中如何能实现低功耗的需求? 我们有专门针对物联网的低功耗产品
图像数据处理现在采用FPGA还是专用芯片? 有专用芯片,比如说ON 的AP010X,AP020X,也有FPGA
能够自动调焦么?还是需要添加额外控制器? 所有的图像传感器都不能自能调焦 但是可以提供亮度对比 做调焦驱动的原始数据
安森美图像传感器最低工作温度是多少? 请查看相关产品规格书
AR0144的创新全局曝光设计,能解决快速动态画面的拖影、眩晕等问题吗? 拖影可以解决 眩晕是光学镜头带来的
最高可以到fps? AR0234 可以到 120fps
图像采集时间是多少呢?是直接输出压缩格式么? 看不同帧率 压缩是其他芯片做的
AR0144信噪比性能如何? 请索要规格书 或者demo 测试
安森美图像传感器有配套图像处理算法吗? 这是个ISP提供
如果是物联网,这图像的数据量用什么传输方式来支撑? 看你后端平台
AR0234的工作温度范围多少?谢谢 请联系 leodeng@icchain.com, 获取datasheet.
3D传感器算法开源吗 不提供算法
AR0234支持哪些通讯协议? I2C
AR0144在VR/AR应用中的性价比表现如何,与其它竞品相比优势大吗? 表现很好 因为有行业最好的GSE 我们的GSE 再4000:1 其他友商在1500:1
安森美的产品适应的温度范围是多少,用在输电的视频监测上,有覆冰监测,这个时候温度很低了 -30度
3个功能板的堆叠设计会不会散热效果很差? 非常好
AR0144单色款和彩色款主要用于哪些应用? 运动物体抓图需要颜色 就用彩色 如识别环境 人脸, 不需要的 如条码 避障
请问算法是传感器用户自己开发?On Semi提供最基础配置代码吗? IIC通讯部分要在平台上开发,图像传感器的寄存器配置文件调试好后,将相关参数通过IIC写入芯片内,完成相关的初始化
最大快门是多少? 5000fps
安森美图像传感器与CPU的接口是怎样的? 数据通讯接口有MIPI PARALLEL HISPI等
AR0234只能做到200万像素? 是的
AR0234 夜视下的成像效果如何?有成像图吗? 请拿demo测试 跟镜头也有很大关系
图像的输出模式共有几种?哪一种的输出模式更为常用都有哪些优势? 请网上查阅详细资料
ON提供低照度0.002lx相机 解决方案吗? AR0221
这些传感器一般配合哪家的镜头使用?安森美有镜头提供不? 镜头客人自己选择 涉及到不同价格
图像曝光在低光照内最长多久 曝光时间嘛 可以基于规格书 自己定义
安森美cmos,在广州地区哪由哪家公司代理? 请联系我们,leodeng@icchain.com
支持人脸识别和增强现实/虚拟现实(AR/VR)应用吧 支持
目前支持医院市场吗? 支持
AR082X功耗如何?需要加散热器吗? 具体数据请索要规格书 散热看你整体方案设计
安森美半导体图像传感器是否需要使用红外截止滤光片实现日间彩色和夜间近红外图像捕获? 可以选用这样的方案
资料有中文版吗? 基本都是英文的
AR028X 价格怎样 你好,请联系我们会后交流,leodeng@icchain.com
单色光的分辨率又多大 不同产品 不同分辨率 最高到5M
AR082X是真4K的吗? 是的
CMOS图像传感器,用于汽车级的 有哪些芯片 全系列都支持车规产品
图像处理方面是否能够完全摆脱单独芯片处理? 不明白。。。
能用于测时尺寸吗? 可以的 机器视觉很多就是这样的应用
在宽动态时的帧率可以做到多少AR0234? 这个产品不支持HDR
ARX3A0有多少个核心?功耗如何?stm32能否带的动? 图像传感器没有内核 没有逻辑
在60桢怎么反而功耗最高呢,不是120桢? 不同分辨率 不同帧率 功耗不一样 同等条件下 120fps功耗大于60fps
购买多少件有优惠 请联系我们,leodeng@icchain.com
ARX3A0采用芯片采用的是什么型状封装用于AR / VR眼镜设计,功耗可以怎么样,及模块有没有休眠功能? CSP die 可以应用 功耗很低 休眠看方案设计
0234可以直接替换0135吗 基本可以
在机器人领域安森有成熟的图像解决方案么?线性满井电荷容量和全局快门效率是怎样的? LFW及GSE 请查看具体产品规格书
衡量图像传感器性能的主要因素都包含哪些?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请查看前面回答
红外增强传感器的功能如何 增强红外感知能力
30W像素是不是有点低? 也有4K的
用于虹膜识别? 可以使用
ARX3A0的360帧主要应用在什么场景?这么高的帧率有必要吗? 高速产品 替代GS
请问安森美半导体的全局快门CMOS图像传感器都包含哪几个系列?都有哪些差异? AR系列 XGS系列 一个消费类 一个行业应用
亮度检测的触发阈值是多大光强比例? 看具体产品
ARX30A 敏感波段范围? 可见光+近红外
ARX3A0 是不是主要应用于视觉和人工智能的智能视觉系统 可以应用
安森美的CMOS图像传感器支持外置闪光灯的同步控制接口吗?能软件编程闪光灯的超前或延后曝光时间参数吗? 有些支持
请问此次培训ppt能提供吗 不能
分辩率是不是不会受温度影响? 基本不受
安森美半导体提供的低功耗级 PYTHON 1300和PYTHON 5000,通过降低帧率能够优化多少功率损耗? 请查看规格书
AR1335的视觉识别算法是基于什么处理器的? 请联系我们 可以提供方案参考
AR0234是否可以做区域爆光,比如整幅图像是2M我想在某个区域做的图像单独爆光呢? 请查看规格书
请问安森美的MOS有中文档么 没有
ARX3A0有带镜头的模组吗? 需要购买
图像传感器是自带分析算法吗?也就是直接可以图像可以直接转换为需要的数据?能实现这一功能吗? 需要处理起
ARX3A0有360帧的时候的功耗? 请索要规格书
传感器支持super pixel技术吗? AR043X系列就是
ARX3A0的低功耗事件检测,是怎么设定判断阈值的?判断区域内有物体移动 是的
AR082X的电源如何提供?需要专门配套的电源芯片吗? 可以提供参考设计
算法需要自己做还是自带了 图像以外需要自己做
安森美半导体的图像传感器都是自带玻璃镜头的吗?还是只有传感器的CMOS感应体及后续电路的? 只提供芯片
适用于机器视觉、人工智能领域的微型传感器的主要封装有哪几种? 看你模块设计要求
ARX3A0的datasheet问谁要? 请联系 leodeng@icchain.com
推荐一款对标斯特威200AI的sensor可否? AR0230
请问图像传感器在低温下的性能会有影响吗? 在规格书之内没有影响
智能家具方面具体应用在哪 物体识别
贵公司只是提供芯片不提供开发demo或者是成品? 提供开发demo 成品可以协助
听说subaru也在使用安森美的传感器,可否介绍一下具体是哪款? 车规市场 我们占比68%
提高近红外区域内传感器的量子效率的同时,是否意味着要牺牲可见光谱中的色彩保真度? 不会影响 在波动光学里面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域
安森特是国产还是合资品牌 安森美是美国品牌
斯巴鲁的鹰眼系统是用安森美吗 是的, 斯巴鲁的鹰眼系是用安森美的车规sensor
针对图像传感器的电源噪声一般有哪些建议? 联系我们 提供参考设计
我司想做一个视频监控模块,物体的移动速度类似正常行驶的轿车,需求是没有物体出现时视频监控模块不工作,请问有这样的传感器方案么?图像监控的算法能不能配套提供? 请联系 leodeng@icchain.com,我们与你进一步详聊
Demo带人脸识别吗 不带
图像传感器的数据接口都支持哪些? MIPI PARALLEL HISPI
有针对MCU应用的低功耗图像传感器吗
Randy Pan,能告知你的email地址吗? randy.pan@onsemi.com
在机器视觉领域,全局快门和卷帘快门哪个更合适? 在机器视觉领域全局快门可拍出更真实的照片, 所以全局快门的更合适
支持最大分辩率是什么? ARX3A0 分辨率 560X560
ARX3A0芯片用于条码扫描设备,近距离二维码能有效识别吗? 可以, 也有用在AR/VR上
图像传感器一般依靠外部哪些措施来防震? 可以有数码防震: 通过SoC及CMOS Sensor做算法调整 或机械防抖(OIS)技术
AI支持的模型多吗? 算法公司提供
有人眼与机器相结合的传感器吗,有什么特点 安森美的产品大都可同时用在人眼及机器上, 另外有RGBIR Sensor可同时输出彩色及红外信息更为适合人眼及机器相结合应用
安森美在汽车物联网方向,有对标博世的产品列表吗? 博世产品里面很多sense都是我们提供的
可以用在药厂成品包装检测上吗? 可以的, 安森美的Python及XGA series专门用在工业生产上
如何解决安森美半导体CMOS的感光灵敏度差的劣势(相对于CCD)? 通过BSI技术及噪音改良, 安森美的CMOS sensor在感光灵敏度已有相当大的提升
超低功耗是怎么做到的? 芯片电源设计
估计对高压电线识别成功率有多大? 主要基于算法
相关文件在哪里下载啊 可以找力源查询: leodeng@icchain.com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对于项目上的开发上,上手时间快不快? 应用很方便,前期应用时,可以先采用摄像头模组,留出了通讯接口及控制线,确保硬件工作稳定情况下,通过IIC配置传感器的相关寄存器即可
ARX3A0 直接官网可以下载手册和SDK不 不可以直接下载, 有需要可以联系 leodeng@icchain.com
ARX3A0 直接官网可以下载手册和SDK不 目前还没没有,请联系我们获取
目前安森美图像传感器最高像素能实现多大? 工业应用XGA series最高达4千5百万像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物联网的先进图像传感器对于项目上的开发上,移植性好不好?多种MCU上 安森美的图像传感器跟多家平台都已对接, 移植性很好
图像传感器的功耗有多大 不同产品 不同数值 请联系提供规格书
有智能家居整套方案吗? 可以提供参考
卷帘快门的逐次曝光和全局快门的同时曝光,是因为他们的传感原理不一样吗?或者说物理层不一样?谢谢 传感原理一样但工作模式和芯片设计不一样, 全局曝光设计要复杂很多
有应用在智能家居的相关方案吗 可以同参考
贵公司会提供算法demo最为参考吗? 不提供算法
MOS图像传感器和CCD图像传感器,主要区别是什么 整个制程都不一样, CCD价格会比较高, 传送速度也比较慢
夜晚的图像传感器是不是要靠红外补光灯才能有图像? 不一定, 安森美有多款CMOS sensor在星光下也有很好的表现。
安森美在安防领域的应用有实际案例分享吗? 过去几年占比最高时候达到35%
安森美可以提供哪些资源 配合开发 我们可以提供DEMO演示,提供参考的配置文件(SETTING文件)
VITA图像传感器是不是需要FPGA来驱动? 是的, 一般是用FPGA来推动, 安森美已经推出了新的工业sensor: XGA series, 将会有MIPI输出那可以支持多款SoC
.AR0144AT产品能够准确快速的移动场景捕捉,能够监控物体移动的速度最大能达到多少?对于恶劣环境下,比如雾天,下雨天,监控的有效距离是多少?有这方面的数据么? AR0144AT能达60fps , 主要用在车厢內的DMS系统, 所以车厢外环境没太多关系
全局快门在静态或慢速移动物体的成像中,能否达到卷帘快门的效果?或者说取代卷帘快门?谢谢 在做产品应用中,一般会兼顾效果及成本,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讨论
有AI方面的方案吗? 商汤 旷视里面很多芯片都是我们提供的
安森美提供相应的传感器算法吗? 不提供算法
在FSI技术下,大像素,大分辩率是不是意味着大靶面呢? 是的, 所以价格也想对会比较高
什么是全局快门? 网上查阅
安森美应用的领域很多啊,都是大有前途的场合 。。。
对于连接传感器的应用处理器的性能要求,比如内存和处理器速度,全局快门和卷帘快门,哪个需求更好?谢谢 请查看规格书
ARX3A0有照明触发同步引脚吗? 不支持照明出发
智慧屏有没有先关应用 有客人开发
智能家居方面具体应用有详细介绍吗 请线下联系
能实现多个二维码的同时识别吗? 可以的, 只要后端处理器速度快
AR082X在夜间的表现如何? 非常好
传感顺器的分辨率是不是越高越好?如何选择到性价比最好的器件? 不是的, 还包括HDR, low lux performance, 等等; 要跟据不同应用有不同要求
安森美的图像传感器是否能够能在日光到星光、高光到背光等差异很大的光照条件下捕获1080p视频 是的, 刚才介绍的AR082x及其他能达140dB sensor都可在差异很大的光照条件下捕荻1080p视频
安森美的产品在天猫等网站上能购买到吗 可以在icbase.com买到
全局快门是不是在拍摄运动物体时更具有优势? 是的
ARX3A0有哪些省电的措施? 做到了功耗和帧率类比
样品板怎么申请 请联系我们,leodeng@icchain.com
单次曝光是否支持LFM? 支持
如果用于车载框架系统,每秒帧速能否达到要求? 可以
手机镜头有应用安森美的产品吗 基本不做手机市场
支持哪些主流接口? 主要的接口MIPI PARALLEL
sensor的像素越多,要求的帧率越高,那么是不是需要的ISP处理能力就越大? 是的
ar082x是不是可以做内窥镜的,FPS多少 尺寸太大了吧
这个 功耗是多少? 哪个?
有没有眼动识别的解决方案呢 有芯片 方案可以提供参考
AR0144是像素、全局快门传感器,光学尺寸,分辨率,最大帧率分别是多少? 请索要规格书
最大曝光时间是不是会影响帧率? 当然
红外识别可以用于测量人群体温吗? 不可以
耐受温度范围多少? 请查看规格书
物联网图像传感器AR0144是像素、全局快门传感器,光学尺寸,分辨率,最大帧率分别是多少? 1/4,1.0MP,1280x800 720P60
有推荐的MCU适配吗? 自行匹配
安森美产品单次曝光动态范围能达到多少db? 最高可以单次支持95db
在夜视的情况下,需要红外补光吗? 夜视基本都是红外+算法
供货稳定么 leadtime 16weeks
ARX3A0在19毫瓦功耗时供电电压多大? 查看规格书
请问如何猎取技术资料 请联系我们获取,leodeng@icchain.com
有没有在航天,军工等领域应用呢 航天市场全球第一个份额 火星车上面也是我们的产品 不提供军工产品
安森美图像传感器的色彩还原度如何? 很好
可以识别小动物吗?如鸟? 基于算法
python系列是用python开发吗? 不是
AR0144采用什么输出接口? 有MIPI PARALLEL两种输出接口.
是否可以申请样品进行测试? 请联系 leodeng@icchain.com
AR0144适用于什么样的市场上应用? 快速移动场景的拍摄,此类应用
抓拍效果如何?对高速移动物体的拍摄情况? 安森美有不同系列对应不同应用, 对高速移动物体可用全局曝光 sensor, 包括AR0144, AR0234 以及 Python、XGS系列, 效果都很好
安森美官网地址是什么 www.onsemi.cn
ARX3A0每秒能捕获多少fps? 360fps
请问,可不可以用于安防行业,是不是成本较高? 可以用在安防行业; 不能说成本较高, 只是产品效果不一样
ARX3A0创新的‘超低功耗’模式,最低功耗是多少W? 低于2.5mw
I2C的速率会不会不够传输图像数据 IIC只是你的主控平台来对图像传感器芯片的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图像数据有另外的通讯接口
驱动提供吗? 可依据你的要求提供配置文件,底层通讯程序需要依据你应用的平台编写.
支持的工作温度范围? 我们有工温的: -30C 至 +85C 及车规的: -40C 至 105C
请问安森美的CMOS图像传感器在汽车电子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场景中有成熟的应用方案吗? 有的, 安森美有一系列专门给汽车应的 CMOS sensor, 有需要的可关系力源提供资询
请问安森美的CMOS图像传感器在汽车电子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场景中有成熟的应用方案吗? AR0230AT,AR0233AT目前有项目在应用
AR0144适合GOPRO这种应用吗 运动相机一般要4k video, AR0144就不太适合了
CMOS图像传感器比较关心的一个参数就是动态响应效果,比如对环境亮度变化的动态响应。比如,平时有个明显的场景就是,行车记录仪在进出隧道的过程中,画面的动态响应都有很大的延迟。 ON 有宽动态范围的产品,就是针对这样的应用情景
推荐下型号 谢谢 请问你的项目是针对哪类产品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