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坛友知道波特率误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
哪个坛友知道波特率误差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你需要先把SMOD=0和SMOD=1是什么意思搞清楚,然后把异步串行通讯如何进行搞清楚,最后把51单片机如何产生异步串行通讯的波特率搞清楚。

网友:
注意红色线联接的两个数字是相同的,一个是SMOD=0情况,另一个是SMOD=1情况,二者波特率恰是二倍关系。

网友A:
想计算波特率误差,先要知道如何计算波特率,是吧?

网友:
你先学习一下计算波特率的公式,然后将相应的参数带入进去,得到的波特率与想要的相差多少,这就可以得到误差了。而且这些是别人已经整理好的了,如果你不计较这些的话,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计算波特率误差,先要知道如何计算波特率,是吧?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而时钟频率是24M  假如是4分频    就是{[24000000/4]/[24000000/4/115200]-115200}/115200  *100%   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先不要管定时器2。51单片机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52单片机才有定时器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51单片机必须接石英晶体(也可以用压电陶瓷)作为时针发生器。

对51单片机来说,12个石英晶体振荡周期为一个时钟周期。别问为什么,硬件就是这样设计的。石英晶体频率为12MHz时,一个时钟周期就是1us。石英晶体频率为6MHz时,一个时钟周期就是2us。石英晶体频率为4MHz时,一个时钟周期就是3us。石英晶体频率为3MHz时,一个时钟周期就是4us。依此类推。

定时器1有几种工作方式。用于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1通常工作于8位自动重装方式(模式2)。定时器1工作于8位重装方式时,高8位相当于一个8位寄存器,可以事先写入数据,低8位是计数器,对时钟周期计数。高8位溢出时,自动将低8位所存储的数据重新装入高8位,仍然对时钟周期计数。

所以如果石英晶体频率为12MHz,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FH(255),每个时钟周期(1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从FFH只计一个数就到了00H,也就是256)。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EH(254)时,每两个时钟周期(2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

如果石英晶体频率为6MHz,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FH(255),每个时钟周期(2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从FFH只计一个数就到了00H,也就是256)。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EH(254)时,每两个时钟周期(4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

如果石英晶体频率为4MHz,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FH(255),每个时钟周期(3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从FFH只计一个数就到了00H,也就是256)。定时器1高8位存储数据为FEH(254)时,每两个时钟周期(6us)定时器1低8位产生一次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定时器1低8位每秒产生多少次溢出,称为定时器1低8位的溢出率。所以,石英晶体频率为12MHz,定时器1高8位事先存储数据为0xE6(230)时,定时器1低8位每26us溢出一次,或者说每秒溢出38461.54次。石英晶体频率为6MHz,定时器1高8位事先存储数据为0xE6(230)时,定时器1低8位每52us溢出一次,或者说每秒溢出19230.77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管定时器2。51单片机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52单片机才有定时器2。

石英晶体频率确定后,要改变定时器1低8位的溢出率,只能改变定时器1高8位预装值。此预装值越大,定时器1低8位的溢出率越高。最大只可能到FFH(255),此时定时器1低8位溢出率为石英晶体频率的1/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当SMOD=0时,定时器1低8位溢出率将除以32(分频。别问为什么,硬件就是如此设计的),但SMOD=1时,定时器1低8位溢出率将除以16,这就是你采用的实际波特率。

例如,石英晶体频率12MHz,定时器1高8位预装值E6H,SMOD=1,38461.54/16=2403.85,这就是你采用的实际波特率。也就是说,异步串行通讯每位占用时间为1/2403.85=0.000416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至于这种情况(石英晶体频率12MHz,定时器1高8位预装值E6H,SMOD=1)下,波特率误差是多少,自己算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如果石英晶体频率6MHz,定时器1高8位预装值E6H,SMOD=1,那么你的实际波特率就只有1201.9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比如需要115200的波特率 ...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器初值"

那是胡说。

网友C:
楼主到底是干什么的?还弄这些。。。好跳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到底是干什么的?还弄这些。。。好跳跃

遇到了 就问下  硬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石英晶体频率6MHz,定时器1高8位预装值E6H,SMOD=1,那么你的实际波特率就只有1201.92。

这个预装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0-13 15:24 先不要管定时器2。51单片机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1,没有定时器2。52单 ...

这个溢出率是啥玩意?65535-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预装值是怎么来的

“这个预装值是怎么来的”

单片机初始化时由你自己写入定时器1高8位,即写入TH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0-13 15:02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 ...

溢出之后要怎么处理?溢出就是装满的意思吧  就是65535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预装值是怎么来的

当然,其数值必须由你自己根据所需要的波特率计算出来。计算时必须考虑实际使用的石英晶体频率以及SMOD位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之后要怎么处理?溢出就是装满的意思吧  就是65535满了?

加1之后成为0,就是溢出。正如你做小学一年级算术,9加1等于10,满10进1,个位为0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之后要怎么处理?溢出就是装满的意思吧  就是65535满了?

溢出之后不必管它,硬件会自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之后要怎么处理?溢出就是装满的意思吧  就是65535满了?

前面已经说了,8位重装工作状态,高8位不参与计数,只有低8位计数。

所以,不是加1后为65536,而是TL1加1后为256,即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0-13 15:02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 ...

溢出就计数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0-13 15:02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 ...

为什么每两个时钟周期才产生一次溢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0-13 15:02 我看了下  但是真的没看懂 有人说直接 用时钟频率/分频数/定时 ...

你这个26us是  如何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就计数一次?

TL1溢出,溢出的这位(进位)由另一个计数器计数,这个计数器不可寻址,即不能由程序读出,也就是 “不可见” 的。这个不可见的计数器,将TL1溢出16分频或者32分频(倒底是16分频还是32分频,由SMOD决定),即为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溢出就计数一次?

29楼说的是定时器1低8位(即TL1)溢出,由一个不可见的计数器计数。每次TL1溢出,这个不可见的计数器计数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每两个时钟周期才产生一次溢出呢

”为什么每两个时钟周期才产生一次溢出呢“

因为你的预装值是FEH(十进制254),第一个时钟,加1成为FFH(十进制255),第二个时钟,加1成为00H(十进制256)。如果你的预装值是其它数,那就是(100H-预装数)个时钟TL1产生一次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26us是  如何计算的

”你这个26us是  如何计算的 “

你自己搬着手指头数吧。

网友D:
模式1和模式3的波特率:
Baud = (2^SMOD) / 32 * (T1溢出率);

T1的溢出率 = SYSclk / 12 / (256 - TH1);

TH1初值:
(SMOD = 0): TH1 = TL1 = 256 - (SYSclk / 12 / 2 / 16 / 波特率);
(SMOD = 1): TH1 = TL1 = 256 - (SYSclk / 12 / 16 / 波特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模式1和模式3的波特率: Baud = (2^SMOD) / 32 * (T1溢出率); T1的溢出率 = SYSclk / 12 / (256 - TH1 ...

TH1 = 256 - (SYSclk * 2^SMOD) / (baudrate * 12 * 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每两个时钟周期才产生一次溢出呢“ 因为你的预装值是FEH(十进制254),第一个时钟, ...

那为什么是100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26us是  如何计算的

256-2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式1和模式3的波特率: Baud = (2^SMOD) / 32 * (T1溢出率); T1的溢出率 = SYSclk / 12 / (256 - TH1 ...

这个经典   收藏了  谢谢陆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模式1和模式3的波特率: Baud = (2^SMOD) / 32 * (T1溢出率); T1的溢出率 = SYSclk / 12 / (256 - TH1 ...

也就是先预设初值  然后得到溢出率  然后得到实际波特率?那要怎样才能得到理想或者无线接近理想的波特率呢

网友:
TL1是8位计数器,100H(十进制256)刚好8位装不下。

网友:
256-230,自己看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先预设初值  然后得到溢出率  然后得到实际波特率?那要怎样才能得到理想或者无线接近理 ...

“那要怎样才能得到理想或者无线接近理想的波特率呢”

倒回去计算。

石英晶体频率采用11.0952MHz,就是倒回去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先预设初值  然后得到溢出率  然后得到实际波特率?那要怎样才能得到理想或者无线接近理 ...

先计算出TH1初值,然后再倒回去计算,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51系列的单片机常用晶振为11.059Mhz而非12Mhz,从你发的图里也能看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H1 = 256 - (SYSclk * 2^SMOD) / (baudrate * 12 * 32);

我们的目的是计算实际的波特率是吗?然后用(实际的波特率-理想波特率)/理想波特率*100%???TH1 = 256 - (SYSclk * 2^SMOD) / (baudrate * 12 * 32);--------你这个不是有两个未知数吗?如何把初值计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式1和模式3的波特率: Baud = (2^SMOD) / 32 * (T1溢出率); T1的溢出率 = SYSclk / 12 / (256 - TH1 ...

TH1初值:
(SMOD = 0): TH1 = TL1 = 256 - (SYSclk / 12 / 2 / 16 / 波特率);
(SMOD = 1): TH1 = TL1 = 256 - (SYSclk / 12 / 16 / 波特率);

-----------你这里的公式怎么有未知数波特率?这样如何能算出TH1  还请陆总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目的是计算实际的波特率是吗?然后用(实际的波特率-理想波特率)/理想波特率*100%???TH1 = 256 ...

把你的系统时钟和想要的波特率代入公式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系统时钟和想要的波特率代入公式算啊

哦  那这两个就是已知数  那时钟分频分多少 ?这个怎么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那这两个就是已知数  那时钟分频分多少 ?这个怎么确定

你的意思,现在只有一个方程,但有两个未知数,所以没办法解。

既然是有两个未知数,那么你可以自己选定一个,这样就只剩一个未知数了,可以求解。

注意:自己选定一个,不是随便可以选定的。例如分频数(256减去TH1预装值)一定是整数,不能是分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那这两个就是已知数  那时钟分频分多少 ?这个怎么确定

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现在只有一个方程,但有两个未知数,所以没办法解。 既然是有两个未知数,那么你可以自己选 ...

感谢maychang老师 我的疑问正是在此。   也就是说 还是得假设一个值才能求出未知数了

网友B:
手册我真的有  就是没看懂  一天还是在那一页 磨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我真的有  就是没看懂  一天还是在那一页 磨叽

串口通信看第8章

网友:
你这个图和我那个图没啥区别啊   6楼

网友:
这个12T和6T如何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