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 AT32F403A与GD32450I的比较

楼主:
为了在AT32F403A开发板上实现一个图标式应用系统,想到了以前的一个项目,它是由GD32450I来实现的,于是就打算将它直接移植到AT32F403A开发板上,为了弄清两者的差别,故简单地进行了一下对比分析,其内容如下:

AT32F403A与GD32450I的比较表

对比项

AT32F403AVGT7

GD32F450IKH6

主频

240 MHz

200MHz

片上Flash

1024 KB+16 MB SPI闪存

3MB

片上SRAM

96+128 KB

256KB

封装

48/64/100 pin LQFP

BGA176

16位定时器

8个通用16位定时器

8个通用16位定时器

32位定时器

2个通用32位定时器

2个32位通用定时器

通讯串口

8个USART/UART接口

4个USART、4个UART

I2C

3个

3个

SPI/I2S

4个SPI (复用为I2S接口)

6/2个

SDIO

2个

1个

其他功能

2个PWM定时器

2个CAN接口

1个USB接口

2个先进的16位定时器

2个基本定时器

1个SysTick

2个看门狗

1个RTC

由此可以发现,在不使用SPI闪存的情况下,AT32F403A的图像显示内容会收到一定的制约,因此在移植时,要么对图像的内容进行精简,要么则需要借助SPI闪存等外挂的存储器件,原封不动的移植是存在问题的。

对界面的移植效果如图1所示,通过板上的按键可在功能图标见进行选择。

图1 主界面

图2 功能选择

在不进行存储容量扩展的情况下,AT32F403A开发板能直接支持图片的显示。

图3 图片显示

网友A:
跑的什么gui,还是自己做描点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的什么gui,还是自己做描点做的

没跑GUI,属纯手工打造。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