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低功耗#使用功率分析仪对一款lora开发板待机功耗评测数据参考!

楼主:
#Lora低功耗#使用功率分析仪对一款lora开发板待机功耗评测,当 LCP=3s 时的低功耗分析如下:
1.本次测试只测试lora模块寻呼和休眠二个状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待机状态下的平均电流;
2.一个寻呼周期约20ms,期间最大电流为20mA,平均功耗8.73mA;
3.休眠态的实时电流很小,约2μA,真的省电;
4.保持3s一个寻呼周期,持续30分钟后的平均电流是微安级,约24μA。

网友:
测试场景示意图:

网友A:
这是什么?怎么只有描述。

网友:
项目刚好正缺分析功耗的仪器   哪里有卖 ?

网友B:
提个醒:文中“2.一个寻呼周期约20ms”是否可理解为“2.一个寻呼时长约20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醒:文中“2.一个寻呼周期约20ms”是否可理解为“2.一个寻呼时长约20ms”

哈哈,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个醒:文中“2.一个寻呼周期约20ms”是否可理解为“2.一个寻呼时长约20ms”

你是对的,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怎么只有描述。

一款lora开发板的待机功耗评测数据。

网友C:
对一款 LORA温度传感器 功耗评测

测试条件:

1.输入电压=3.6V

2.5分钟发温度数值到LORA网关;

测试结果:

1.空闲功耗=3.4μA

2.发送数据耗时=40ms

3.发送数据时的平均功耗=51mA

4.运行510秒的平均功耗=11μA

5.运行30分钟的平均功耗=13μA

可以这样推论?:500mAh电池理论使用时长:3+

功耗评测电流波形参考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一款 LORA温度传感器 功耗评测 测试条件: 1.输入电压=3.6V; 2.每隔5分钟发温度数值到L ...

网友:
坚持每天更新不同产品的评测数据:有基于 蓝牙/lora/NB/传感器/MCU 等技术的各类低功耗产品,覆盖 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靠电池供电系列,供软硬件工程师、产品工程师参考!

需要更多评测数据,欢迎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这个测试算法明显不太准,唤醒接收和发送的平均电流,按照51mA算,是因为你的设备采样有延迟。

就算按你的曲线图,峰值电流有90mA左右了,维持了50ms,不管怎样,实际平均电流肯定大于51mA了,这个曲线的上升和下降沿,明显是采样速度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