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这些选项的作用

楼主:
请教下这5个选项的作用谢谢,如果要在板子上面开槽或者开孔,应该画在keepout层,还是mech1层呢

网友A:
在Mechanical 1层放置

特别是金属化的孔或槽一定要在机械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echanical 1层放置 特别是金属化的孔或槽一定要在机械层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