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电荷 延时时间 上升时间 电容 都是指哪两个脚的参数?

楼主:
MOS管的电荷 延时时间  上升时间   电容 都是指哪两个脚的参数?

网友:
有些是两个引脚的参数,有些是三个引脚的参数。

网友:
最好先弄清楚各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其次弄清楚测量条件,否则没办法理解 ”是指哪两个脚的参数“。

网友A:
Td(on) 导通延时时间
Td(off) 关断延时时间
都是指从当栅极电压变化,上升或下降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on) 导通延时时间 Td(off) 关断延时时间 都是指从当栅极电压变化,上升或下降的情况

都是看GS之间吗   这三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