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510完美替代VAS1086无须单片机就能控制灯条灯带双色温调光调色流量灯

楼主:
NU510 系列是一简单的定电流元件,在各种 LED 照明产品的应用上非常容易使用。其具有***的负载与电源调变率和极小输出电流误差。在大面积的光源上,即使电源及负载的变动范围很大时,都能让 LED 亮度保持均匀一致,并增长 LED 使用寿命。
宽广电源范围以及超低的电源电流的特性,使得 NU510 可在系统应用迴路中很容易的取得工作电源电压。在这种自我供电架构下,即使系统电源电压远高于 NU510 的操作电压,NU510 还是可以以很简单的方式稳定的工作,而不需另外提供额外的电源给 NU510。
除了支援宽广电源范围外,NU510 的 OE 脚可以支援20kHz 频率内开关应用,配合数位 PWM 控制线路,可达到较好的调光效果。

晶片特性
支援 100-20KHz 的调光频率
电流 350mA 单通道定电流驱动器
VDD 电源电压范围 3V ~ 24V,宽广电源设计,自 我供电架构,不需另外提供电源
输出电流由外部电阻设定
低输出端电压降
快速的电位爬升时间/电位下降时间
低输出电流差异少于 ±4%
电源及负载调变率少于 ±0.1%/V
125°C ~ 160°C 晶片温度保护,电流随温度升高而 下降
工作环境温度 -40°C ~ 85°C
无铅环保封装
产品应用
 一般 LED 照明
LCD 背光
商业照明
灯条、灯带
RGB 装饰灯
LED 手电筒
RGB 显示器/指示灯/装饰灯
深圳市诚信联科技有限公司  何R   13549161062

网友:
晶片特性

支援 100-20KHz 的调光频率

电流 350mA 单通道定电流驱动器

VDD 电源电压范围 3V ~ 24V,宽广电源设计,自 我供电架构,不需另外提供电源

输出电流由外部电阻设定

低输出端电压降

快速的电位爬升时间/电位下降时间

低输出电流差异少于 ±4%

电源及负载调变率少于 ±0.1%/V

125°C ~ 160°C 晶片温度保护,电流随温度升高而 下降

工作环境温度 -40°C ~ 85°C

无铅环保封装

产品应用

网友:
产品应用
 一般 LED 照明
LCD 背光
商业照明
灯条、灯带
RGB 装饰灯

LED 手电筒

RGB 显示器/指示灯/装饰灯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