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运算放大电路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中波德积分器电路传递函数疑问

楼主:
如上图,我的理解好像出了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高人帮忙解答下,图3.8(a)按图3.7的德玻图的思路,传递函数应该写成这样

但是如果按照图3.8a中可以区分成两个模块来计算传递函数 又可以写成RC一阶传递函数:

这样极点就是1-k/rc.

这一个图两个传递函数应该怎样理解呢?

网友A:
第一张纸的Vp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纸的Vp写错了

请大老教我,是错什么地方了,我是按照前面的例子改,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不就是电容c和2c ,电阻r和 rk的区别,其它我也没看出来这两张图的运算过程不能套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大老教我,是错什么地方了,我是按照前面的例子改,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不就是电容c和2c ,电阻r和 r ...

第一式中,I=Vi/R,这是错的。这个I是Howland电流源的输出电流,只有运放两个输入端的4个电阻构成一个平衡电桥时此式才成立,现在这个电桥下面两个电阻都是R,上面一个是R另一个是kR,明显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式中,I=Vi/R,这是错的。这个I是Howland电流源的输出电流,只有运放两个输入端的4个电阻构成一个平 ...

谢谢,高人指点,运放这东西太难学了,一点知识都不能搞错,一环连一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