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 嵌入式的机器学习 穿戴系统

楼主:
邀请:@daicheng   @wangfuchong   @gaoxiao   @zhangkai0215   参与回复

想做一个机器学习的人体姿势识别的嵌入式穿戴系统,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数据然后使用神经网络完成训练和模式识别。之前用arduino做过简单的数据采集系统。会用ad画板子。

想问一下,完整的从硬件设计直到做出来,都需要做什么工作。

网友A:
应该先学好基础,你这个设计的难点在机器学习,其他应该都不会太难。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学好基础,你这个设计的难点在机器学习,其他应该都不会太难。加油!

我主要是不知道 嵌入式硬件设计要会哪些,或者说嵌入式怎么工作的,之前都是用arduino,直接ttl读取加速度数据然后处理的,如果我想做一个嵌入式系统,是不是要soc+ram+rom+外围电路。然后怎么办呢?是要烧录linux系统进去吗?我学过linux操作系统,可是烧录到嵌入式硬件中咋工作,可以直接通过串口读取和输出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是不知道 嵌入式硬件设计要会哪些,或者说嵌入式怎么工作的,之前都是用arduino,直接ttl读取加速 ...

那你要学得东西有点多呀,不玩好单片机直接去碰操作系统有点难,C语言、内核、地址操作、汇编都要会,再去搞操作系统就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
除了算法,其他都只是工作量。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