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CycloneTCP协议,HTTP 301/302响应问题

楼主:
我已经在STM32746G_Disc开发板上移植了RTX5+CycloneTCP。目前在使用http client,需要使用get方式请求:https://api.imjad.cn/cloudmusic/?keywords=song&id=210042&search_type=1,返回的响应为:

HTTP/1.1 301 Moved Permanently

Server: openresty

Date: Fri, 16 Oct 2020 08:04:28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ontent-Length: 182

Connection: keep-alive

Location: https://api.imjad.cn/cloudmusic/?keywords=song&id=210042&search_type=1

HTTP status code: 301

Body Data:

<html>

<head><title>301 Moved Permanently</title></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301 Moved Permanently</h1>

<hr>openresty

</body>

</html>

通过查询得知301状态码的解释为:客户请求的文档在其他地方,新的URL在Loaction中给出,浏览器应自动访问新的URL。

查看响应报文中Location的URL,和我请求的URL是相同的,活见鬼了。

于是我用postman工具尝试请求URL,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正确的响应结果。

我再使用网络调试助手NetAssist请求URL,结果如下图所示:

跟stm32的输出结果是一样的。

我用esp32也请求设个URL,返回的结果跟postman返回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正确的。通过查看esp32代码,发现它的http client在协议中已自动完成重定向处理。我找查找了一遍CycloneTCP,没有发现对于响应为301/302,做处理的代码。

你们在使用LWIP时,是否有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求教下。附件是我的工程文件。

网友:
结帖,问题已解决。对于访问HTTPS网址,需要使用https client,CycloneTCP中包含该协议。

网友A:
谢谢分享,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有参考价值

你堕落了,水。

网友:
补充下http client注意事项

1.现在的http网址都已迁移到https,需要使用http client + TLS。
2.CycloneTCP包含http client + TLS协议。对于KEIL开发环境,点击魔术棒,打开Run-Time Environment界面,对CycloneTCP选项进行配置。配置参考

D:\Keil_v5\ARM\PACK\Oryx-Embedded\Middleware\1.9.8\demo\stm32h743i_eval\https_client_demo
(我电脑的路径,实际要去自己KEIL5的安装路径下找),打开工程,对照Cyclone选项进行修改,
注意在PHY, MAC及其RTOS选项上不要选错了,根据自己实际工程来进行选择。
3.http client + TLS使用的堆内存较大,对于stm32来说,要修改启动文件(.s文件),将堆大小修改为50KB以上。堆栈大小修改为2KB左右。
4.使能了http client + TLS后,对于访问https网址,端口号为443;对于访问http网址,端口号为80,无需调用httpClientRegisterTlsInitCallback函数作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