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MS的二次保护芯片

楼主:
关于BMS的二次保护芯片
已经用了电池管理芯片管理电池组每节电芯  那二级保护芯片也有对应的管脚接在每节的电芯上  这样不会和电池管理芯片冲突吗?芯片之间不会发生灌流?

网友A:
当过压保护失效时,电池包还有过压保护功能

所谓的二级保护,这个二级保护动作主要是去烧FUSE的

网友:
二级保护动作时,芯片将发出驱动信号,使驱动MOS管动作将保险丝接地。
主要是烧断保险丝并切断电源路径。
TI 的电池保护有的芯片早就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过压保护失效时,电池包还有过压保护功能 所谓的二级保护,这个二级保护动作主要是去烧FUSE的

可恢复的FUSE吗

网友A:
电池组2次保护最好不用可恢复的FUS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2次保护最好不用可恢复的FUSE

恩  可以用指令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可以用指令熔断?

没见过用指令进行二次保护的保护IC

一般都是外部先进入一次保护,如果一次保护失效,IC内部产生信号就会进入二极保护驱动外部MOS进行动作的

网友:
几乎号称有二级保护的IC都是通过检测到电池电压上有过压状态时,启动延迟计时器

网友A:
TI 的BQ294700就是这样的IC

内部电路如下可以参考一下手册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 的BQ294700就是这样的IC 内部电路如下可以参考一下手册说明

这种保险丝怎么是三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保险丝怎么是三个脚

有啊,三个脚的保险丝,专门用于电池组二极保护的保险丝,现在新一点的笔记本电池就用的。

一般锂电池组需要进行二极管保护的需要三端保险丝的

网友:
给找一个,看看吧

NEC保险丝型号/规格:D6X-215 12A 32V

网友:
这种保险丝,属于专用途

是当电池组出现过热而达到危险程度时会切断,保险丝材料中的热敏颗粒将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受热升温,当环境温度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合金会熔化,,,

楼主在6楼说的是否是指令熔断,估计有这样的保险丝,属于智能保险丝,听说过没见过,成本应该高。

网友:
这种保险丝受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