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第3篇 F403A STOP模式电流测试

楼主:
32MCU基本都是有低功耗模式,不管是休眠模式、停止模式还是待机模式,基本都是会有的。

STOP模式简单介绍,深度睡眠模式基础上结合了外设的时钟控制机制,而在停止模式下一般会分为调压器运行或者低功耗的模式。此时在1.2V供电区域的所有时钟全部停止,systick除外,PLL HISHSE RC功能都被禁止,SRAM和寄存器内容保存下来。

在停止模式下,所有IO口维持他们在运行时的状态。

个人还是比较关注一些芯片的性能,一般情况我都会看各个IO口的电压参数、以及运行睡眠等电流参数。无意间翻看手册,看到AT32单片机的stop参数

M4STOP电流也太大了,平时一般用M3比较多,一般也就几个UA-20几个Ua,这个也太夸张了,赶紧去翻ST M4的参数

看来M4的内核是电流会大一点,几百个ua

准备实测一下M4STOP电流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ENABLE);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

但是开发板上面会有一些LDO直接接是没法测试的,

R13 OR电阻去掉,直接给VDD供电,另外把U1芯片焊掉

测出来电流远远大于1.4ma,达到3Ma以上

有点不对,比手册里大了很多啊,继续看手册

IO口没有配置

void gpio_se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ANALO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13|GPIO_Pins_14|GPIO_Pins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RCC->AHBEN    =       0

         RCC->APB1EN  =       0;

         RCC->APB2EN  =       0;

测试电流 2m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汇总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