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ECG数据 滤波遇到瓶颈了

楼主:
刚开始采集到的数据有很多高频噪声,如市电、肌电和一些其他的影响,导致波形几乎看不清,后来通过低通滤波将高频信号滤除,可以清晰的看到ECG的QRS波,P波也可以勉强看的到,但是杂波有点多,T波和U波几乎看不到,下面附上低通滤波前后的图片。

可以看到滤波后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滤波后的心电图还是不太适合直接输出,需要进行进一步处理,但是目前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算法,尝试了均值滤波效果不好,因为很多滤波都会把QRS波给虑低了,那么展现出来的效果也依旧不好了,所以希望有可以帮助提供一些比较合适的算法,让这个波看起来比较舒服。谢谢大佬!

网友A:
心电信号频率范围相当低,通常基频只有不到2Hz(每分钟120次),其谐波即使是50次也才100Hz。但心电信号比较微弱,容易受到环境干扰,其中最严重的是工频干扰。建议输入级采用差动放大,硬件低通滤波,工频陷波。不要让心电信号宽带放大后直接数据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电信号频率范围相当低,通常基频只有不到2Hz(每分钟120次),其谐波即使是50次也才100Hz。但心电信号比较 ...

好的,这个问题我向我们硬件工程师问问,对硬件电路不太懂。

网友B:
你这应该不是贴电极片的采集方式吧,皮肤比较干燥导致阻抗较大引入噪声多,最好先选用高输入阻抗硬件方案,做好隔离,然后测量前擦拭测量部位减小接触阻抗,监护标准心电频响范围是0.5Hz-40Hz,软件滤波一般就使用IIR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不是贴电极片的采集方式吧,皮肤比较干燥导致阻抗较大引入噪声多,最好先选用高输入阻抗硬件方案, ...

因为做的是智能穿戴设备,所以你说的一部分要求不太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做的是智能穿戴设备,所以你说的一部分要求不太好满足

如果你是穿戴式设备,最好就不要用有线传输了(容易引入工频干扰)或者电源做好隔离,你这个应该是做的手表手环之类的吧,蓝牙传输出来基本没啥50Hz干扰的,下面是我们这边做的心电采集模块软件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90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