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高通CRS8635的一款蓝牙耳机 功耗评测 数据,分享供交流讨论!

楼主:
该产品 采用高通CRS8635, 蓝牙版本4.0+,官宣可播放音乐10小时,待机240小时。拆开后没看到电池容量标识,根据功耗评测结果,能估算出产品的电池容量?

功耗评测数据如下:
1.关机状态 < 1 μA;
2.开机时长约7s,平均电流 约=3.3mA;
3.连接手机蓝牙时长小于2s,平均功耗 约= 10mA;
4.热连接态(刚连上手机和刚停止音乐时),平均电流 约= 6.56mA;
5.播放音乐时的平均电流 约= 13.72mA ;
6.冷连接态,平均功耗 约= 700 μA;

根据评测结果和官宣的待机时长,估算电池容量在150mAh左右。

备注:受测试工具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物联网#
使用功率测试仪看到的电流波形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20-10-26 10:52): 纠正图片错误:4楼的图片应该和11楼的图片对调。我没有找到编辑功能,所以只有这样就错了,对不起!

网友A:
好奇老哥这电流是怎么测的,拆机吗?那应该贴上图片让大家看看里面的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老哥这电流是怎么测的,拆机吗?那应该贴上图片让大家看看里面的东西呀~

好,马上上图!

网友:
测试场景图:

产品实物图:

补充内容 (2020-10-26 10:51): 纠正图片错误:此楼4的图片应该和11楼的图片对调。我没有找到编辑功能,所以只有这样就错了,对不起!

网友:
以前这种耳机很流行,音质也好。现在都用TWS了。

网友A:
厉害了,欢迎继续分享测评呀~

网友:
厉害了,这个蓝牙耳机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欢迎继续分享测评呀~

蓝牙相关产品的,我放这个帖子。NB的,我新开了一个贴。方便分类交流!

网友B: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评测数据结果:
开机并连接到手机耗时16s,平均功耗 约= 11mA;
热连接态,平均电流 约= 8.42mA;
播放音乐时,平均电流 约= 21.48mA;
停止音乐后进入冷连接态后,平均电流 约= 1.68mA;

这个蓝牙耳机电池容量是400mAh,按上面测试数据估算,耳机充满电后,可以连续听音乐约15小时,待机约190小时。

评测条件:
蓝牙芯片:csr57F68
输入电压:3.7v
备注: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评测数据 ...

使用 功率分析仪 得到的运行态电流波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通Qualcomm蓝牙耳机#(非卖品),看看这个大牌东东的功耗指标,充满电能连续听音乐多长时间? 评测数据 ...

测试实物图:

测试场景图:

dacom

网友B:
#蓝牙5.0某低功耗模块功耗评测#在网上购买了一个蓝牙5.0模块,都说5.0很省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低功耗?

通过功率分析仪评测到的数据如下:
1.未连接,平均电流=30μA;
2.建立连接,平均功耗=314μA;
3.接受数据,平均电流=358μA,最大电流=1.5mA,最小电流=261μA;
4.发送数据,平均功耗=355μA,最大电流=3.3mA,最小电流=268μA;
5.断开连接,平均电流=30μA。

和蓝牙4.0相比,功耗数据是不是有很大提高呢?我没测试过蓝牙4.0模块,欢迎留言!
测试条件:
1.输入电压 = 4V
2.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5.0某低功耗模块功耗评测#在网上购买了一个蓝牙5.0模块,都说5.0很省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多低 ...

通过功耗分析仪得到的运行态测试场景及电流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