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SP430F5529LP 开箱及环境搭建

楼主:
## 开箱
恰好今天周六,收到了测评快递,包装是这样的,TI的logo,launchPad的火箭头,经典样式。
开箱后包含3件物品:
1. MSP430F5529LP 开发板
2. USB数据线,用于板子的供电、代码的下载和调试
3. LaunchPad 说明页
### 板子
先看下板子正面,红色系的PCB板,也是经典颜色,和我曾经用过的G2553一样。有意思的是,板子正反两面都引出了F5529的管脚,两端都可以用,正面是公头,背面是母头。
`MSP430F5529` 芯片包含80个管脚,但是这款launchpad仅仅引出了其中的40个管脚。具体引出哪些管脚,继续往下瞧着。
### 说明页
说明页包含正反两面,上面是正面,包含封面和板子上的管脚映射,这里详细显示了所有引出管脚的定义,包括电源、UART、模拟输入、PWM输出、SPI、IIC以及定时器等引脚。关于管脚定义,也可以从energia官网获取到以下详细信息↓
这里不仅有引脚说明,也有基本的外设说明,比如4个按钮(RESET,BSL,PUSH1,PUSH2), 2个LED(LED0,LED1),以及所有跳帽的定义:
从左往右看,跳帽依次是(GND, 5V, 3.3V, RTS, CTS, RDX, TDX, SBW RESET, SBW TEST)具体的硬件电路后面遇到再细说。电源跳帽默认是闭合的,意味着板子是可以通过USB供电的,这个从官方提供的资料可以知道。下面是参考资料中提供的跳帽详细说明。
| Jumper (fromleft to right) | Description |
| ---------------------------- | ------------------------------------------------------------ |
| GND | Ground |
| 5V | 5-V VBUS, sourced from the USB host. The F5529 target needs this if attempting a USB connection with it. |
| 3V3 | 3.3-V rail, derived from VBUS with a dc-dc converter |
| RTS >> | Backchannel UART: Ready-To-Send, for hardware flow control. The target can use this to indicate whether it is ready to receive data from the host PC.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 |
| CTS << | Backchannel UART: Clear-To-Send, for hardware flow control. The host PC (through the emulator) uses this to indicate whether it is ready to receive data.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 |
| RXD << | Backchannel UART: the target F5529 receives data through this signal.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 |
| TXD >> | Backchannel UART: the target F5529 sends data through this signal. The arrows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 signal. |
| SBW RST | Spy-Bi-Wire emulation: SBWTDIO data signal. This pin also functions as the RST signal (active low). |
| SBW TST | Spy-Bi-Wire emulation: SBWTCK clock signal. This pin also functions as the TST signal. |
| N/C | Not connected. Reserved. |
接下来看下另外一面说明页,这一页展示了芯片的基本参数、板子外设的详细说明、快速开发向导等信息。
板子使用新的100%开源的板载仿真器,通过USB启用了编程、调试和UART应用,算是相当方便了,不必再买单独的仿真器。
再看芯片的基本参数:
- 25 MHz CPU (算是比较低的主频了)
- 128kB Flash / 8 kB RAM ( 如果不使用USB还可以再加2kB)
- 12位 SAR ADC, 比较器、定时器、硬件加速器
- SPI/UART/I2C
- 集成全速`USB 2.0` , 包含对 `HID`, `MSC` 以及 `CDC` 完整的软件库支持
没有太亮眼的功能,中规中矩吧。主要突出可能还是USB功能。对于更详细的片上外设可以参考`MSP430F5529`的[datasheet](https://www.ti.com/product/MSP430F5529).
接下来是板子外设,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再附一张说明图吧。板子上半部分是ez-FET仿真器, 是开源的,集成有USB,除了下载、调试外还可以提供电源以及UART通信。板子下半部分是芯片及外设,BSL(bootstrap loader)是个BootLoader button, 与以往见过的跳帽方式还不太一样,值得后续研究下。
说明页右侧是教我们如何开始玩耍,提供了Demo app的简单说明,后续环境搭建细讲。
最后是告诉大家可以通过哪些开发工具进行开发,以及有哪些网络资源可以利用。开发工具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支持MSP430的主要有:
1. Energia (简单易上手)
2. CCS (TI 主推)
3. IAR
好啦,是时候上电啦,开始搭建环境。
## 环境搭建
### 安装energia
为了快速上手,先安装energia
, 手动复制到浏览器,否则可能默认添加莫名奇妙的参数导致打不开。
下载解压后,可以看到有两个可执行文件,带debug后缀的是会多一个debug log信息窗口,默认情况下不需要,直接使用第一个 `energia.exe` 即可。
打开以后是下面这样的,这时候可以把板子通过USB线连接到PC了,PC会自动识别USB,同时软件也会自动识别板子型号并提示下载软件库。安装下就好。
下载完成可以看到当前库所支持的芯片类型。包括当前的MSP430F5529.
### 下载 LED 例程
板子自带的例程居然不是LED闪烁,这是意料之外的,后来看了说明页才知道默认demo应该是USB功能,并且可以通过按钮去控制。不过这个我还没尝试就被我刷成其它code了,后续补上。
我们先来下载个Energia的LED flash例程试试看,选择01. Basics-> Blink 就是了。
```c
/*
Blink
The basic Energia example.
Turns on an LED on for one second, then off for one second, repeatedly.
Change the LED define to blink other LEDs.
Hardware Required:
* LaunchPad with an LED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 most launchpads have a red LED
#define LED RED_LED
//see pins_energia.h for more LED definitions
//#define LED GREEN_LED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the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代码很简单,就是循环切换LED电平,编译后下载就可以。
在下载到板子这一步,我遇到了问题,程序死活下载不进去,提示失败,失败信息是“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 但是明明都能正常识别了,而且设备管理器也显示COM3,COM4了。why?
后面Google发现我的设备管理器只是显示了通信端口,并没有显示具体的设备信息(MSP ....), 于是按照网上说的,我猜想还是驱动没装上的问题,然后装了个`ubiflash` ,结果按照过程中就提示安装了两个驱动。
安装后就一切正常了,设备管理器也显示出来MSP相关字样,完美。
接下来再次下载,success!撒花。环境搭建及测试完毕,perfect.
测试结果如下:
PS: ubiflash显然不是必须要装的,必须要安装的是USB驱动。我觉得如果先安装CCS软件的话,有可能会自带驱动。如果没有,也可以网上自行下载。但我没有尝试,诸位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一试。
- https://www.driverscape.com/download/msp-debug-interface
## The End
首篇测评献给了MSP430F5529,再接再厉。
## 参考资料
1. [MSP430F5529 datasheet](https://www.ti.com/product/MSP430F5529)
2. [Energia Tutorial: MSP430F5529 LaunchPad -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XRcbUxK0YQ)
3. [Guide to the MSP430F5529 LaunchPad (MSP-EXP430F5529LP)](https://energia.nu/pinmaps/msp-exp430f5529/)
4. [MSP BSL(bootloader)](https://www.ti.com/tool/MSPB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