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450I-EVAL】+ 09以太网模块测试

楼主:
1服务器/客户端测试

1.1跳帽切换到ETH

以太网模块的某些引脚与摄像头、LCD等模块共用引脚,需要切换跳线帽,将JP12,JP13,JP17,JP18,JP20,JP22 跳线帽切换到ETH,如下图:

1.2设置IP

电脑和板子要在同一个局域网内,我这里有一个无线路由器,电脑通过无线连接路由器,板子通过网线连接路由器。电脑中先通过ipconfig命令查看电脑的IP,我的是192.168.5.102,板子可以随意设置一个同网段IP,如192.168.5.112,将IP信息在程序中作相应修改,如下图所示:

修改后,程序烧录板子,连接好网线,然后电脑端先使用ping命令查看网络是否正常:

上图黄框是电脑的IP,红框是板子的IP,ping有回复,网络通了。

1.3测试数据收发

测试需要用到一个网络调试助手软件,网络协议类型选择TCP Client,这个程序,电脑是作为客户端的,然后远程主机IP即板子的IP,板子作为服务器,服务器端口号为8000。最后点击连接,会收到板子发来的一些数据,如下图中的绿色字体。也可以测试发送,发送字符串“aa”给板子,如下图中的蓝色字体。

2 web服务测试

这个程序只有板子的IP:

烧录程序,连接好网线后,在电脑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板子的IP地址,可以跳出如下web界面,这个界面可以通过这个网页来控制板子上3个LED的亮灭,如下图,此时板子上的3个LED都被点亮了:

切换到ADC电压采集的界面,可以将板子上采集的电压值显示在这个网页上:

以上是例子程序的效果,程序具体原理还没细看,涉及到TCP/IP网络通信,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稳定吗?极限压力如何?

网友A:
感觉还不错,搭建起来应该挺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错,搭建起来应该挺快的吧?

用的资料里的例子程序,搭建起来较快,换下跳线帽,改下IP就行了,如果要自己再添加功能,需要研究研究程序,了解网络的知识。

网友:
兆易GD32450I-EVAL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09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