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卷绕电感

楼主:
电解电容是两条带有绝缘纸的铝箔形成的,因为卷绕,因此被认为它是一个电感,这个结论被流传了几十年,不知道最先是那位王八蛋提出来的。

无感电阻是怎么绕的?一条对拆的电阻丝绕几十几百圈是无感,原理相同的电解电容就成有感了?!!!

不管是一对金属箔电极,还是一条对拆的电阻丝,不管你是拉直,还是卷绕,甚至绕在铁芯上,它的等效电感是一样的,跟绕不绕没屁关系

网友:
先看一组测试数据,静电容98.8uF

模型中,有 串联的三大元件:ESL,  C1,  C2, 其中C1为测试频率下的显示电容,C2为测试时ESL上串的等效电容

100HZ时,ESL为26.7mH, C2为2300uF

1KHz时,ESL为267uH, C2为1370uF

10KHz时,ESL为2.67uH, C2为1000uF

有鬼!

真实原因是什么?有效讨论贴超20再说,不过这儿的人气,难说

网友:
自已再加一层,目前有效贴为3

且看:

绕轴开始,分别是第1层,第2层,,,,第二层的磁通并不与第一层叠加,甚至互相挤压只允许磁通从绝缘纸走,卷绕后的电感量必小于不卷绕。

OK,设电极宽15mm, 长200mm, 电容纸厚度10um, 不卷绕的电感量有多大?0.084nH, 比电容脚的电感分量还要小100倍,为什么?电容脚的磁路短100倍,磁路面积道是比电容极板间的侧向截面积要大很多。

修改原因:长度漏了个零,补上

网友:
上图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17页。

拆过不少铝电解电容,也拆过不少薄膜电容。薄膜电容例如CBB电容金属化纸介电容等,确实是如上图所示,电极是从箔片两侧面引出的。

如果卷绕电容的电感很小可以忽略,生产厂家何必费事从箔片两侧引出?

网友:
上图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23页。这段讲述了无感电容的制造工艺。而且强调了即使是无感电容也存在寄生电感,长度越长,寄生电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17页。 拆过不少铝电解电容,也拆过不少薄膜电容。薄膜电容例如CBB ...

为什么电桥只测ESR而不测ESL?要知道在信号频率小于自谐频率时,ESL的存在只不过减小了电容的有效容量,对损耗的贡献并不大。

um电极厚度薄膜电容如果不从两侧引出,ESR大到没法用,ESL那怕为零也没啥用了。我用在1500W 72V转24V的LLC里的CBB谐振电容,花生米大的4颗并联,电流有效值25A,频率110K.

网友B:
板凳上的电磁模型,确定了卷绕电容的结构,对于高频交流分量来说是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ESL=漏感,小之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23页。这段讲述了无感电容的制造工艺。而且强调了即使是无感电容也存在 ...

所以我才说,电容专家也不一定反对ESL的认知误区。

你所截图中间段的最后两行,证明作者错了!正确的说法是:要获得更小的寄生电感,应采用尺寸长,直径小的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凳上的电磁模型,确定了卷绕电容的结构,对于高频交流分量来说是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ESL=漏感,小之又 ...

“对于高频交流分量来说是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ESL=漏感,小之又小。”

即使是双线并绕的变压器(这很符合卷绕电容),也存在漏感。只不过很小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才说,电容专家也不一定反对ESL的认知误区。 你所截图中间段的最后两行,证明作者错了!正确的 ...

那两句说的是无感电容。无感电容应该用长度尽量短的ESL才更小。

至于有感的卷绕电容,应该选高度较大直径尽量小的,ESL才更小。

网友:
板凳上的0.084nH,计算过程:

L=4*pai*10^-7*0.2*0.00001*1^2/0.03=8.37*10^-11(H)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句说的是无感电容。无感电容应该用长度尽量短的ESL才更小。 至于有感的卷绕电容,应该选高度较大 ...

对于使用都来说,尺寸短是指电容的长度短?还是卷绕电容所用的板板短?

网友A:
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117页。

我没有测试过铝电解电容阻抗-频率关系,现在想测也测不成了: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等都送人了。

不过,铝电解电容在20kHz~100kHz范围容抗和感抗即开始相等,陈老师这么说,必有所本,不是乱说的。

网友:
电解电容的ESL要验证很简单,搭一个烤鼻子电路,用一个已知小电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抽空焊一个

沙发上的数据,我测了5种不同容量和电压的电解。如果容量衰减真是ESL引起,计算下来的值不能变,实际上,数值上看,它 “反比” 于频率的平方

网友:
假定某铝电解电容容量220uF,40kHz时容抗与感抗相等。计算出ESL为0.072u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自陈永真《电容器及其应用》117页。 我没有测试过铝电解电容阻抗-频率关系,现在想测也测不成了:信 ...

大量工作于100K+的开关电源证明,那真是乱说的

网友:
高压铝电解电容,必定箔片面积较大(氧化膜厚)。但高压铝电解电容高度并不太高,而直径较大。可见其箔片较长,相应的ESL也必定较大。陈老师所说,是泛泛而言。猜测高压铝电解电容谐振频率可能更低。如果是20kHz,那么ESL就是0.15uH。

这个频率,显然需要实际测量才能够知道。测量也很简单:改变信号发生器频率,看阻抗最低点在什么频率上即可。

网友:
不过,0.15uH的ESL,确实产生不了多大电压。

假定0.1us内关断2A电流,电感为0.15uH,计算结果为3V。相对于二三百伏特,可以忽略。

网友:
贴片液态铝电解的ESL也才几个nH, 那怕是这样,也基本属于封装电感,因为用导线弯一个尺寸相当的几mm高度小拱,也有这么大

网友:
我测过的若干品种直径10mm的电解电容的阻抗,容量从100Hz~10kHz这段斜线位置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ESL可以从1MHz到10MHz这段的斜线(20dB/dec)推算(因为是串联关系,这个频率上ESL占主导),

这一堆电容的ESL差距不大,都是几个nH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