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00KWh太阳能光伏离网电池管理系统

楼主:
我两周前订购的165 X 14电池座今天已交付。塑料不太硬,但是我会小心处理它们以避免出现问题。

我必须分别下两个订单,因为每个订单的数量限制为8对。这两个包裹今天已同时到货

网友A:
这是要学特斯拉吗

网友:
详细制作

https://hackaday.io/MichelKuenemann

网友B:
电池组的功率挺大的

塑料不太硬,外壳是起固定电池的作用,电芯的主要是固定支架很重要

网友B:
电芯都是哪家的,,

一个电池组颜色配这么多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芯都是哪家的,, 一个电池组颜色配这么多种

这么多颜色,而且很多紫色 ,估计是它门家货检员是个MM美女啊。

这是国外走海运采购的,采购的日本松下的18650电芯,

小日本就是强啊,造的电池比国产好两个档次啊!这不是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的功率挺大的 塑料不太硬,外壳是起固定电池的作用,电芯的主要是固定支架很重要。

支架用的是镍钢架,那两个非常粗的,硬度绝对够了,强度主要还是在支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都是哪家的,, 一个电池组颜色配这么多种

日本松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学特斯拉吗

这个做好了,功率累加到100KWh,就是一个发电站了,可以完全脱离电网,完全使用太阳能供电了,充满一次电可以供我的家庭使用半个月了,爽歪歪啊,买个BYD电车,完全不用路费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颜色,而且很多紫色 ,估计是它门家货检员是个MM美女啊。 这是国外走海运采购的,采购的日本松 ...

前几年18650生产厂家少的时候,个别厂商电池的颜色是代表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好了,功率累加到100KWh,就是一个发电站了,可以完全脱离电网,完全使用太阳能供电了,充满一次电 ...

你要用太阳能充满一次电,需要多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和多长时间,成本是多少。

网友B:
以前日本三洋的锂电池颜色
白头、黄头 1950mah
蓝头 2000mah
红头 2200mah
绿头 2400mah
浅蓝头 2600mah

现在松下收购三洋后,好像不是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年18650生产厂家少的时候,个别厂商电池的颜色是代表容量

是的,这些颜色搭配起来还挺好看

这个100KWh离网储能系统很强大的啊,搭建好后就是一个发电站了,自给自足多给力啊

再也不用交电费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太阳能充满一次电,需要多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和多长时间,成本是多少。

多买些太阳能面板,我现在10KWh用了两块太阳能面板,等堆到100KWh时会达到20块太阳能面板,这个前期成本还是有点高的,不过5年就回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些颜色搭配起来还挺好看 这个100KWh离网储能系统很强大的啊,搭建好后就是一个发电站了,自给 ...

用BMS是哪家的,英文

看起来很强悍,介绍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买些太阳能面板,我现在10KWh用了两块太阳能面板,等堆到100KWh时会达到20块太阳能面板,这个前期成本 ...

很多太阳能板和电池不到5年效率和容量就会下降很多,要更换又是一笔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太阳能充满一次电,需要多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和多长时间,成本是多少。

这套系统不出故障运行的话,使用个20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比车载BMS的寿命和安全都要好很多,因为电池多了,功率也够,不会深度放电,运行很爽的,主要就是加个平衡板,计算下soc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BMS是哪家的,英文 看起来很强悍,介绍介绍

自己写的BMS,这个还在边用边测试当中,我就是搞BM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BMS,这个还在边用边测试当中,我就是搞BMS的

欢迎分享测试中发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MS是哪家的,英文 看起来很强悍,介绍介绍

我还在这个光伏离网系统中加了个开关,可以选择接入电网和只使用太阳能,避免在冬天没电时提供耗完电时使用电网,用个交流开关转换才100ms,切换基本没感觉,看电视和用台式电脑都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nyuanliu 发表于 2020-10-20 10:13 多买些太阳能面板,我现在10KWh用了两块太阳能面板,等堆到100KWh时 ...

这个不一定非要使用新电池,也可以使用回收的二手笔记本电池,电动自行车电池,都可以,其实很省成本的。二手电池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太阳能充满一次电,需要多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和多长时间,成本是多少。

很多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低于80%就会换掉了,拿来这个系统上非常好,性价比相当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套系统不出故障运行的话,使用个20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比车载BMS的寿命和安全都要好很多,因为电池多 ...

即使不深度放电,现在的锂电池用20年容量下降也会很大,太阳能板可能也需要更换才能保证发电效率。希望新技术可以对此有改进。

只要设计的好和用好的元器件,加上适当维护,用20年肯定没有问题。期待楼主展示更多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日本三洋的锂电池颜色 白头、黄头 1950mah 蓝头 2000mah 红头 2200mah 绿头  ...

是的啊,现在不是按颜色分容量了,主要还是看外面写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MS是哪家的,英文 看起来很强悍,介绍介绍

还有这个BMS我是用的板载低功耗蓝牙来设计模块化BMS,完全摆脱可怕的干扰。结果很酷。
  关于无源平衡,每个模块的功耗通常限制为几瓦。多亏了坚固的SMD功率电阻器和风扇,我的模块才能够连续消耗50瓦功率。这提供了快速的平衡,可用于不时测试模块的容量

网友:
电池组太长了,建议排成正方体,这样可以节省空间,另外建议加个热缩套子保护,防止受潮或者意外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