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移远模块BC26做的开发板,在电信NB-IoT网络DRX模式下的功耗评测!

楼主:
#NB-IoT#使用中国电信NB-IoT网络,采用移远BC26模块(联发科MTK2625 )完成的开发板,在DRX模式下驻网OK后的功耗测试数据参考。

功耗数据参考:
1.寻呼时平均电流 约=9.43mA(寻呼时长约=100ms);
2.浅睡眠实时电流 约=109 μA;
3.近3分钟的平均电流 约=480 μA;
4.近30分钟的平均电流 约=508 μA。

测试条件:
1. AT+CSQ 返回 +CSQ: 24,0;
2.DRX模式(DRX=2.56s);
3.驻网 中国电信 OK,未连接CoAP平台;
4.温度、湿度、高度忽略。

备注:
1.NB受开发板技术/信号强度等环境因素影响,结果仅为交流参考;

使用 功率分析仪 得到的运行态电流波形图:

网友:
测试场景图:

网友A:
#NB-IoT功耗评测#被移芯EC616官宣的功耗指标给吸引,基于BC260Y做了一块研发板,用于测试在使用中国电信NB流量卡情况下,DRX模式驻网期间的功耗情况,该国产NB芯片,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吗?拭目以待。

评测数据结果(DRX模式下,只驻网不连平台):

1.寻呼时长约300ms,最大电流 约= 19.1mA,平均电流 约=3.65mA;

2.浅睡眠实时电流 约=14μA;

3.近3分钟的平均电流 约=220 μA(不含开机入网时间功耗);

4.近30分钟的平均电流 约=230 μA (不含开机入网时间功耗) 。

从上面数据可以明显看到,浅睡眠期的电流,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只有前期文章那个测试的1/10,空闲状态的平均电流,是之前测试的1/2,这给要求在DRX模式下长时间待机,是个好消息。

评测条件:

1.DRX模式(DRX=2.56s);

2.驻网 中国电信 NB网络 OK,未连接CoAP平台;

3.受测试工具、手段、环境等因素影响,此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IoT功耗评测#被移芯EC616官宣的功耗指标给吸引,基于BC260Y做了一块研发板,用于测试在使用中国电信NB ...

使用 功耗分析仪 得到的运行态电流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