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抖光问题,求助

楼主:
电路如下图,目的是给12颗3V的LED恒流供电,现在的问题是:肉眼可见亮灯时LED光有抖动,用万用表交流档位测试36V处无波动,测试R17两端约有0.06V的交流电压。

我尝试:1,给CN1两端并联电容104,105,106都没有效果;接10uf电解也没效果;

                2,给R16位置增加103,104没有效果;

               3,更改电阻R14阻值5.1K,47K都没用;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五块样板,一块轻微抖动,一块比较明显,其余3块看不出来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块样板,一块轻微抖动,一块比较明显,其余3块看不出来抖。

把R14右端与单片机I/O口断开,R14右端直接联接到5V,看看还抖不抖。

网友C:
不可使用36V给12颗3V的LED供电,必须提高电压或减少LED的数量,给恒流源电路提供足够的压降空间才行。

网友:
非要用12颗LED,且电源电压无法提升,那将LED改成两组,各自串入均流电阻后并联,再用恒流源电路驱动。

网友D:
36V供电要恒流,才能使LED灯不抖动,其实就是频闪了

12颗灯珠没必要串一串

计算好LED的恒流值,

要保证LED灯珠的电流才能正常发光,必要时可以加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可使用36V给12颗3V的LED供电,必须提高电压或减少LED的数量,给恒流源电路提供足够的压降空间才行。

实际板子上12颗LED 的压降,只有31-32V.LED电流18m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6V供电要恒流,才能使LED灯不抖动,其实就是频闪了 12颗灯珠没必要串一串 计算好LED的恒流值, ...

36V是市电通过back降压电路来的,没法做成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R14右端与单片机I/O口断开,R14右端直接联接到5V,看看还抖不抖。

不经单片机直接接5V 试了下,还是会抖

网友:
取消Q4肯定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是市电通过back降压电路来的,没法做成恒流

给LED灯串的电流不合适才闪抖

要知道给LED灯串多大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lianyyj 发表于 2020-10-20 08:12 36V是市电通过back降压电路来的,没法做成恒流   给LED灯串 ...

LED电流客户要求的是18mA,之前是恒压的(36电源直接串限流电阻,三级管驱动),但是做出来的板子由于LED正向压降、36V处电源电压等差异导致输出电流在17-22mA范围,所以才搞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板子上12颗LED 的压降,只有31-32V.LED电流18ma.

那你必须改恒流电路降低压降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6V是市电通过back降压电路来的,没法做成恒流

那合适的方案需要看36V还用在其它什么地方,对电压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合适的方案需要看36V还用在其它什么地方,对电压精度有什么要求。

36V还用在 一路经稳压管降压给继电器供电;另一路串电阻12V稳压管稳压后,经ht7550稳到5V给单片机和其他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还用在 一路经稳压管降压给继电器供电;另一路串电阻12V稳压管稳压后,经ht7550稳到5V给单片机和其他 ...

5V后的经二阶低通滤波后给个小信号检测模块供电,电流微安级别

网友:
之所以这样搞,是因为那样做出来的电流差异性太大,看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V还用在 一路经稳压管降压给继电器供电;另一路串电阻12V稳压管稳压后,经ht7550稳到5V给单片机和其他 ...

那你完全可以适当提高36V电源的电压,必须考虑LED不同厂家、不同批次以及在不同工作温度下的结压降离散性,保证任何情况下的LED正常工作。

不过,就你的电源方案而言,效率实在太低,更合适的方案是降低36V电源电压,满足负载电路中对电压需求最高的器件既可,其它电路一并用二次开关电源供电,不要使用什么稳压管和线性稳压电路,LED采用两串并联既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ED电流客户要求的是18mA,之前是恒压的(36电源直接串限流电阻,三级管驱动),但是做出来的板子由于LED ...

LED就是要恒流驱动的,能减小闪抖

要计算和配置好限流电阻

12颗灯珠每个18mA,不要串成一串,采用先串后并然后限流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LED就是要恒流驱动的,能减小闪抖 要计算和配置好限流电阻 12颗灯珠每个18mA,不要串成一串,采用 ...

最大的问题就是LED这块不能改,是客户自己做的适用于他们多种产品的通用LED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