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发器 分哪些种类,触发器和锁存器的区别,锁存器的锁和存体现在什么方面

楼主:
请问触发器 分哪些种类,触发器和锁存器的区别,锁存器的锁和存体现在什么方面

我看到有的老教材上讲 锁存器有双稳态、单稳态、无稳态等类型,为什么现在的教材上基本上没有讲到,而不讲双稳态、单稳态、无稳态触发器的原理,数电学了也是无本之木,为什么现在的教材删除了这么关键的部分

网友A: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明白了无稳态电路工作原理,双稳态、单稳态电路很容易理解。

顺便说一句:无稳态电路,通常不认为是触发器。

网友:
“锁存器的锁和存体现在什么方面”

所谓锁存器,是指数据一旦锁存,输入信号变化,输出也不再变化,直到再次触发。再次触发将新的数据锁存到输出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明白了无稳态电路工作原理,双稳态、单稳态电路很容易 ...

非常感谢。您所说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好象叫多谐振荡器,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明白了无稳态电路工作原理,双稳态、单稳态电路很容易 ...

非常感谢。如您所说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请问是谁的教材,哪个章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如您所说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 ...

例如《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第8章8.3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所说   无稳态触发器工作原理,往往在模拟电路课程中讲    好象 ...

也叫多谐振荡器,也叫弛张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叫多谐振荡器,也叫弛张振荡器。

非常感谢。但是,我下载了第4版看了一下,没有您所说的 多谐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下载了第4版看了一下,没有您所说的 多谐振荡器

矩形波发生器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我下载了第4版看了一下,没有您所说的 多谐振荡器

名称而已,不必过于纠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名称而已,不必过于纠缠。

非常感谢。没有按下图这种电路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没有按下图这种电路讲的吗?

记得你以前曾问过这种电路,我也说过现在讲分立三极管构成方波振荡器的书籍很少,并且贴出了池原典利所著《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没有按下图这种电路讲的吗?

难道我贴出来的这本《晶体管电路设计》电子书,你根本没有稍微读一读?即使是稍微读一读,也不会贴出这个电路来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贴出来的这本《晶体管电路设计》电子书,你根本没有稍微读一读?即使是稍微读一读,也不会贴出这个 ...

非常感谢。但是,手头没有这本书呀,能买一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手头没有这本书呀,能买一本就好了。

“但是,手头没有这本书呀,能买一本就好了。”

好吧,我重新贴一次。

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C:
教材上有没有得看是什么专业的教材。对于电类专业的正规高校教材而言,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学期为一年的教材中(可能叫电子技术基础,也可能叫电子学)不可能没有。看教材,最好看985高校电类专业所选的教材,甚至可以参考国外名校的教材,书店/电商书店都可以买到,有些在本站下载栏目里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教材上有没有得看是什么专业的教材。对于电类专业的正规高校教材而言,分模拟部分、数字部分学期为一年的教 ...

非常感谢。能提供一个具体的教材及其相关的具体章节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能提供一个具体的教材及其相关的具体章节吗,谢谢。

晕,都给你说那么详细了,自己不会去搜索么?竟然还要帮你看具体章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晕,都给你说那么详细了,自己不会去搜索么?竟然还要帮你看具体章节?

非常感谢,那请提供 个书名+作者吧,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请提供 个书名+作者吧,再次感谢。

用关键词C9高校校名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电子技术基础+教材,搜索。非要要个作者姓名,童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