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蓝牙功能键初步测试

楼主:
    之前曾经多次准备测试蓝牙功能,但每次都无法编译范例代码,从编译的提示看似乎是缺少宏定义的文件(如下图),可是相同的范例代码别人却可以正常编译下载测试,不知原因何在。

    今天我将压缩包解压到另一个文件夹,再打开范例代码进行编译,竟然没有出错,编译通过了。于是便下载烧录到开发板上测试蓝牙功能。

    按照使用说明打开早已安装好的手机APP,手机很顺利地识别出了蓝牙设备:

    点出“CONNECT”,手机顺利地连接上了开发板:

    点出向上的箭头,出现下面的发送窗口,我编辑了"My Test!"字符后再点击“发送”,手机上显示发送成功,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看到相应的字符串。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截图,可以看到蓝牙设备连接及断开的信息,每次手机APP发送了信息,这里会有提示,但不是显示接收到的信息。我试图修改代码,想将蓝牙接收的信息再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但没有找到相应的位置,还在分析范例代码中。

网友:
    奇怪的是,我将能够代码编译的文件夹复制到我的测试项目文件夹后再编译同样又是出错,将压缩包解压覆盖到测试项目文件夹也同样编译出错,目前尚未找到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在项目里面,导致很多定义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头文件没有包含在项目里面,导致很多定义都找不到。

    好象不是,因为我解压后未作任何修改,解压在测试的文件夹里的编译通不过,而解压在另一个临时文件夹内的却编译没问题,好象是从Kiel4转换到Kiel5时出的问题。

网友:
    我将测试文件夹里的BLE\Peripheral整个文件夹删除,然后再将可编译的整个文件夹拷贝过来,编译就能通过,若不删除原文件夹,仅仅将整个文件夹复制过来替换原来的文件,编译就通不过,应该是从Keil4转换到Keil5时多出了某个文件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专业资料,先收藏了后面有空再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想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不能收发数据的问题,我的问题也是串口助手上没有自己发送的数据,感谢回答。

网友B:
他们有很多库在另外的文件下,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压缩文件解压后一起使用。keil不熟悉的人就这样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有很多库在另外的文件下,所以你要把所有的压缩文件解压后一起使用。keil不熟悉的人就这样用吧。

主要现在不知道怎么用,不能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