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PCB时,如何考虑电磁兼容性EMC/EMI ?

楼主:
在设计PCB时,如何考虑电磁兼容性EMC/EMI,具体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不同电路要求不同,比如电源类板,数字量信号多的,有无线类射频板

在一块PCB里面也有侧重,比如时钟,大功率电感,变压器,继电器,大电流的走线,接地等等

网友:
布局PCB板之前,要对关电磁兼容测试标准规定的要熟悉,对EMC设计元器件和要设计的电路功能部分要很熟悉
画PCB图时,根据情况可以要将PCB分成几个模块,如,电源,数字,模拟,地电源设计要分不同电压设计不同,,等

网友:
EMC、EMI设计问题比较复杂,跟具体电路和相关指标要求有关,脱离具体电路泛泛而谈基本上没啥意义。

网友:
电磁场辐射是空间的,但基本的原理是磁通量的变化,磁通量涉及到磁场有效截面积,也就是电路中对应的环路。电流可以产生磁场,产生的是稳定的磁场,不能向电场转化;但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是可以产生电场,变化的电场同理可产生磁场。所以一定要关注那些有开关状态的地方,那就是EMC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