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电瓶供电降压到5V的电源芯片输入电压要选择多少?

楼主:
24V汽车电瓶供电,通过一个降压芯片到5V,请问这个(DC/DC或者LDO)降压芯片的输入电压选择最低只能多少?是35V还是40V?谢谢。

网友A:
24V铅酸电池的电压波动范围在21-28V左右,选择DC/DC的电压范围要比它宽才行。

网友:
LM2576、25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V铅酸电池的电压波动范围在21-28V左右,选择DC/DC的电压范围要比它宽才行。

不考虑汽车启动的尖峰脉冲?28V马上挂掉

网友:
12V蓄电池最低按10.8V,不能再低了,再低就不好充上来了

串联多少进行累加

但 最好是看厂家技术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expert 发表于 2020-10-21 09:54 24V铅酸电池的电压波动范围在21-28V左右,选择DC/DC的电压范围要比它 ...

当然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用于车载的电源系统输入要加尖峰抑制元件,电源芯片输入范围选择的原则是电源芯片的输入耐受高限必须高于尖峰抑制元件的最高钳位电压,然后再留取20%或更高的余量,而输入低限必须考虑电池在容量终末期重载时的极限低压,同样也需再留取余量。一般考虑高限既可,低限通常都会满足,选型时考察一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