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 V2】完整制作步骤

楼主:
V2版本的制作比V1简化了很多,如果顺利,2-3小时就可以完成。

首先,给ESP32开发板下载micropython固件,这一步可以参考以前帖子,就不重复了。

其次准备好需要用的器件和工具(下图没有包含工具)。

取下ESP32上的电池插座,并将PCB修圆角。这是为了将USB插座更好的贴到灯泡的外壳上。焊电池插座时,先烫两个固定的大焊盘,在焊下中间的两个引脚盘,反复烫几次就比较容易取下。

再切断电池到Q2(2301)之间的连线,这是为了串入一个开关。

在LED的外壳上,找出合适位置开孔,方便安装电源开关和USB。LED灯外壳是塑料的,用一把美工刀就可以轻易搞定。

网友:
40W的LED灯,通常外直径是8cm。需要找一个合适大小的电池。可以用18650,也可以用其它规格。我使用了一个旧设备的电池。如果使用18650电池,最好还加一个锂电池保护板,避免出问题。

USB接口和电源开关的开孔,和电池大小有一定关系,需要先确定好位置后在开孔。

网友:
在继续修改前,先下载几个文件到ESP32中,方便后续测试。将压缩包中的文件展开,然后通过upyloader等软件传到esp32中。

文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将IO13设置为输入,这是为了方便发出中断命令和不影响REPL运行。

网友:
接下来继续在ESP32开发板上进行修改。先将IO13和CH340的TXD(第二脚)短连起来,这样就可以给ESP32发送中断信号。使用IO13是因为它离CH340的TXD最近,方便连线。

连接两个导线到IO32和IO33,它们将用于触摸键。

再准备合适长度导线到电源开关和电池,就可以用热熔胶将电池和ESP32板、电源开关固定到外壳上了。

网友:
灯环可以利用LED灯中原有的散热铝板固定,适当裁剪铝板,使其不影响触摸键。然后用纳米双面胶将灯环固定到铝板上。铝板先不用用胶水固定,等调试完成没有问题后在固定。

WS2812的DI可以使用多个IO(请参考micropython中相关说明),这里使用了IO4。WS2812的电源可以使用3-5V,电压高亮度也高一些。如果想好连接,可以直接连接3.3V上,我这里是连接到LDO(ME6211)的VIN上。

网友:
最后焊接触摸按键,WS2812灯环,电源开关等,并仔细检查。没有错误后通电,如果WS2812有显示,就说明可以正常运行,后面就可以导入或者编写自己效果文件了。如果没有显示,说明连线存在错误,请仔细检查,我第一次连接时就出现错误,检查后发现电池的正负极不小心接反了,好在电路没有损坏,修改后就正常了。

网友A:
牛批牛批,这个DIY非常棒,哈哈想看到它在墙上的样子~

网友B:
还要切一刀,可惜可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批牛批,这个DIY非常棒,哈哈想看到它在墙上的样子~

可以DIY一个,一起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切一刀,可惜可惜啊

USB和开关要开孔,暂时没有更好办法了。看以后能不能改成无线充电,用wifi下载程序。

网友:
小玩意儿弄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再出几版  升个级  就可以作为小产品了

网友:
AC/DC不香吗?

网友:
AC/DC就不是这个DIY的主题了。

网友C:
我没看明白这个是改造了个什么?触摸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明白这个是改造了个什么?触摸控制?

用触摸方式,自己编程控制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