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钥匙用的什么单片机,为啥功耗这么低

楼主:
车钥匙用了8、9年,似乎还能用,非常好奇,测了一下,为啥待机功耗这么低,什么mcu休眠电流能这么低?难道没用mcu?或者按开关才接通电源?

网友A:
一个车钥匙那么贵,用点好的MCU不过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车钥匙那么贵,用点好的MCU不过分

关键是没见过功耗这么低的mcu卖啊,最低也是1uA左右,老铁有没有见过10nA左右的mcu?

网友C:
有些有MCU,有些没有,就是一滚码编码和发射电路。带MCU的遥控器常见的MCU厂家很多,包括各国际主流MCU大厂商,比如TI、NXP、MicroChip等,型号都是专用的,将MCU、编码和无线发射集成在一起,因芯片专用且功能单一,所以功耗控制可以高度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见过功耗这么低的mcu卖啊,最低也是1uA左右,老铁有没有见过10nA左右的mcu?

我所知道的TI有这么低功耗的,nA不是问题

网友D:
说明7,8年的低功耗产品还行

哪家的车钥匙

现在知道的TI 无线MCU  CC2650F128RGZ 在睡眠模式,电流为1 µA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不休眠,直接断电之类的,按下之后通电并发送指令。我一直以为一些钥匙遥控是这个原理,只是猜测,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的芯片(如果丝印还在的话)。

网友:
等报废的时候拆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不休眠,直接断电之类的,按下之后通电并发送指令。我一直以为一些钥匙遥控是这个原理,只是猜测 ...

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按钮时间很短,发码发了1秒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的TI有这么低功耗的,nA不是问题

我也去翻翻,正好有个项目,能用个10年八年的就太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有MCU,有些没有,就是一滚码编码和发射电路。带MCU的遥控器常见的MCU厂家很多,包括各国际主流MCU大厂 ...

版主果然是版主,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7,8年的低功耗产品还行 哪家的车钥匙 现在知道的TI 无线MCU  CC2650F128RGZ 在睡眠模式,电 ...

福特的,哪家都差不多吧,我看周围的人都说好几年没换过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所知道的TI有这么低功耗的,nA不是问题

老铁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正想做款产品和车钥匙差不多,无线发码,待机越长越好,ti上翻了一圈,没找到和车钥匙一摸一样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正想做款产品和车钥匙差不多,无线发码,待机越长越好,ti上翻了一圈,没找到 ...

TI 有被动进入被动启动 (PEPS)方案

网友:
最近公司正在准备做超长待机的产品,也越到了行业无法攻克的难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不休眠,直接断电之类的,按下之后通电并发送指令。我一直以为一些钥匙遥控是这个原理,只是猜测 ...

好像是有全关的这种,我们做的芯片,图像语音识别芯片,低功耗的模式下,确实是把除了always on的模块以外的所有电源全部在芯片里边关掉,always on只保留一些外部唤醒中断和一些必要的小模块在工作,差不多能到几十个uA,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按钮时间很短,发码发了1秒钟呢

会不会有有电容或者程序是一种开关,按下后打开,然后等待一会让它关闭,类似于自锁,但是自身又可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有全关的这种,我们做的芯片,图像语音识别芯片,低功耗的模式下,确实是把除了always on的模块以 ...

低功耗的方式应该有不少,根据不同场景选择不同方式,不过这个就得研究比较深了,我这种外行,只能看看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有全关的这种,我们做的芯片,图像语音识别芯片,低功耗的模式下,确实是把除了always on的模块以 ...

哈哈,几个个uA不算低功耗了,我困惑的是mos关断状态电流也不是nA级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有有电容或者程序是一种开关,按下后打开,然后等待一会让它关闭,类似于自锁,但是自身又可以控制 ...

嗯,就是mos电子开关也会漏电,外部做开关多少还是有点吃力,也许是这种机制,但芯片厂家应该有条件做得更好,我看了ti确实有nA级的mcu,只是还没找到能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