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楼主:
不了解多组LCR串联后再并联的特性,没有相当的多阶LC滤波器、多级LC陷波器设计能力,千万不要以为用瞎猫碰死耗子的方法可以试出好用的滤波电容器组,你高价买来的某些优秀的参数可能会害死你。

网友:
1000uF高频电解电容与典型104 MLCC并联的阻抗特性图

网友A:
上图的Y轴转为对数

网友:
可见,多颗不同的电容并联,ESR并不是越小越好,这下,知道高手高手高高手为什么要在退耦用的MLCC上串零欧电阻(实际约50mR)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Y轴转为对数

此曲线是实测结果,不容置疑。

但尖峰显然是发生了并联谐振,低谷显然是发生了串联谐振,而并联谐振比串联谐振频率低,这个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曲线是实测结果,不容置疑。 但尖峰显然是发生了并联谐振,低谷显然是发生了串联谐振,而并联谐振比 ...

电解的ESR与MLCC的C并联谐振,产生一个位于电解和MLCC自谐频率(谷)之间的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曲线是实测结果,不容置疑。 但尖峰显然是发生了并联谐振,低谷显然是发生了串联谐振,而并联谐振比 ...

非实测,是用EXCEL做的计算表,以我过去调试RF滤波器的经验,用扫频仪来扫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解的ESR与MLCC的C并联谐振,产生一个位于电解和MLCC自谐频率(谷)之间的峰

“电解的ESR与MLCC的C并联谐振”

你是说电解电容的ESL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实测,是用EXCEL做的计算表,以我过去调试RF滤波器的经验,用扫频仪来扫也是如此。

“用扫频仪来扫也是如此”

用扫频仪来扫,那就是实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的ESR与MLCC的C并联谐振” 你是说电解电容的ESL吧?

笔误,是ES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扫频仪来扫也是如此” 用扫频仪来扫,那就是实测了。

我习惯用EXCEL,这种小问题还不至于失手。各看官不信曲线的,完全可以用仿真搭

用EXCEL的原因还有:训练自已面试吹牛逼的心算手算能力,镇住考官。职场上算应用电路,难遇敌手

网友A:
以环路设计为例,在电流作用下,L是变量,那么信号建模就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通常设定L把功率极点“锁定”了的结果,与实测不符。好了,把整个动态做成曲线来优化,就比较爽了

一个项目的立项评审,我会事先花些时间完成各关健器件的状态评估,功率开关、磁性元件、滤波电容的功耗曲线,三年来的经验,目前与实际电路误差20%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环路设计为例,在电流作用下,L是变量,那么信号建模就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通常设定L把功率极点“ ...

这个比较厉害。

网友:
我认为这个曲线是必然的,因为你选用的是1000uF的电解电容,对于电解电容,平时我们都只讲它的ESR(等效串联电阻),但是大家都知道电解电容的内部构造原理(卷筒结构,相当于电感绕线),电容越大,卷筒的层数就越多,这个电感量就越大,所以它实际还有一个ESL值。所以总会有一个频率是它的揩振点。平时我们讲高频滤波,只讲低ESR,那么很多高档电源设计里为什么要用不同容值的电容并联呢,如果只是从低ESR的角度出发,单颗电容的容量足够大时,ESR就会很小,完全没必要用多个电容并联。这里正是因为为了解决电解电容的等效电感ESL与电容揩振的问题(涉及到了EMC),所以使用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以便减小ESL值。

网友:
电解电容与陶瓷电容按一比十的比例并联,噪声最小,1000uf并0.1uf 并1uf 并10uf都会有很大噪声,或者电解电容的输入端有高频电容,然后电解电容再并高频电容噪声会小很多,有的开关电源市电整流后并N多个0.1uf然后再并电解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