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LED V2】完整的程序

楼主:
完整的演示程序,使用了和V1版相同的程序结构。

完整程序

主要文件清单

  • main.py,主程序
  • common.py,公共文件
  • ef_xxx.py,效果文件,目前包括了呼吸灯、彩虹、太极、时钟、随机等27种效果文件,以后还会增加。也希望大家可以编写更多更好的效果文件。

网友:
因为V2版使用了ESP32控制器,而V1版使用了ESP8266,因此部分细节有所区别。

主要区别:

  • 延时使用了time中的sleep_ms,而V1版使用了machine.sleep。因为在esp32中machine.sleep无法通过ctrl-c停止当前程序去更换效果,因此改为了time.sleep_ms,功耗会稍有增加。
  • 使用esp32自带的触摸功能,灵敏度没有独立的触摸芯片好。程序中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触摸变化门限(默认是25),触摸焊盘也尽量大一点,这样灵敏度好。
  • 因为ESP32的触摸没有中断功能,因此使用定时器判断触摸次数。
  • WS2812的数量从8变为12,一些效果文件也需要调整。

网友:
ESP32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A:
辛苦啦~~大家可以跟着你的材料玩一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辛苦啦~~大家可以跟着你的材料玩一遍拉

按照这个流程做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做好两个了。

网友:
厉害了,感觉非常棒~哈哈,有时间我也尝试照着做一个!

网友B:
请问我用这个程序在12灯珠的灯环上运行显示的颜色不对,也不会变化,而另一个30灯珠的效果完全实现,这两个灯环用wled点亮的效果一样好的,这大概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用这个程序在12灯珠的灯环上运行显示的颜色不对,也不会变化,而另一个30灯珠的效果完全实现,这两个 ...

在repl下,看看有什么提示,是不是数组越界了。

网友B:
发现在micropython1.15下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是micropython1.17,另外12灯珠的Din接30灯珠的Dout也正常,似乎两个灯环的芯片有点不一样,1.17的库也有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在micropython1.15下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是micropython1.17,另外12灯珠的Din接30灯珠的Dout也正常,似 ...

1.17版本固件修改了neopixel的底层,接口没有变,应该问题不大,我使用一直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B:
1.17下,我设置成42灯珠,12灯珠的Din接30灯珠的Dout正常,30灯珠的Din接12灯珠的Dout全部 不正常,可以肯定灯珠有不同,但1.15下怎么接都正常,说明neopixel有不同,是否bug就不是我能断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7下,我设置成42灯珠,12灯珠的Din接30灯珠的Dout正常,30灯珠的Din接12灯珠的Dout全部 不正常,可 ...

如果方便就贴图看看

网友B:
拍照时发现只有在12灯的vcc接3.3v时才出现不正常,当然只在1.17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照时发现只有在12灯的vcc接3.3v时才出现不正常,当然只在1.17下

这样看不出问题,可以用其它mcu试试,比如esp8266或stm32,看看同样程序是否效果一样。ESP32的neopixel驱动很快会更新了,不在使用RMT方式驱动了。

网友B:
实测esp8266故障现象一样,只要1.17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测esp8266故障现象一样,只要1.17就不对

描述太少,又没有原理图,不太好分析,感觉问题在硬件连接上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