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A/D波形绘制

楼主:
借助2.2'TFT屏的显示能力,可以将A/D转换所获得的数据以波形的方式直观地展现出来,以内部温度传感器的采集为例,其绘制的温度曲线如下图所示,其温度波动值在1度左右。

芯片内部温度变化曲线图

实现该功能的关键程序如下:

         POINT_COLOR=RED;
         BACK_COLOR=WHITE;
         i=0;
         LCD_ShowCharh(20,130,'t',0);
         LCD_ShowCharh(20,120,'=',0);
         LCD_ShowCharh(20,80,'C',0);
         while (1)
         {
             Delay_sec(1);
             t=(uint16_t)(( 1.26 -(double)ADCConvertedValue*ADC_VREF/4096)/(-0.00423) +25);
             LCD_ShowNum(20,100,t,2);
             sj=t*2;
             if(i==0) sp=sj;
             LCD_DrawLine(220-sp, 300-4*(i-1), 220-sj, 300-4*(i));
             sp=sj;
             if(i<72) i++;
             else
             {
                    LCD_Clear(WHITE);
                    LCD_DrawLine(10, 304, 220, 304);
                    LCD_DrawLine(60, 10, 60, 304);
                    LCD_DrawLine(100, 10, 100, 304);
                    LCD_DrawLine(140, 10, 140, 304);
                    LCD_DrawLine(180, 10, 180, 304);
                    LCD_DrawLine(220, 10, 220, 304);
                    LCD_ShowCharh(20,170,'A',0);
                    LCD_ShowCharh(20,162,'/',0);
                    LCD_ShowCharh(20,154,'D',0);
                    LCD_ShowCharh(20,130,'t',0);
                    LCD_ShowCharh(20,120,'=',0);
                    LCD_ShowCharh(20,80,'C',0);
                    i=0;
             }
             Delay_ms(200);
         }

若将采集程序切换到其它通道,则可以观察到相应模拟信号量的变化。此外,还可以对多个通道的信号进行同步的观察。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A:
这个绘图还是不错的呀,ADC采集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绘图还是不错的呀,ADC采集频率能达到多少?

没有示波器之类的专业工具,理论值如下:

网友A:
0.5us?200MHz?那ADC的性能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us?200MHz?那ADC的性能不错啊。

资料如此,大概不会差的太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us?200MHz?那ADC的性能不错啊。

约2MHz

网友:
那应该还进行了一些别的计算,但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哈。2M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了

网友B:
1° 这个范围有点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这个范围有点大呢。

也可以了解,毕竟在内部环境,瞬间工作的不均衡起起伏伏。曾看到SLSTK3301A的能耗波形图,那叫好看,和脉冲波形一样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5us?200MHz?那ADC的性能不错啊。

200MHz......你这算得,这个程序处理逻辑,实际画下来应该100K效果都达不到

网友:
想法不错,第一次见到这么玩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温差1度,觉得应该是出在转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MHz......你这算得,这个程序处理逻辑,实际画下来应该100K效果都达不到

哈哈,我这只是单纯的说采集ADC,如果加上画图那频率肯定是低的呀。

网友:
这是使用串口所采集到的内部温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