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搭建的热敏电阻恒温电路问题

楼主:
如如,该电路都没有激励源,怎么会有输出电压呢?

网友A:
两个运放构成一个正反馈的电桥,eq2就是电桥平衡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运放构成一个正反馈的电桥,eq2就是电桥平衡的条件。

是不是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要设置不同的电压,U1才会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要设置不同的电压,U1才会有输出

不需要。热敏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电阻值不同,通过反馈自动平衡,一定有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热敏电阻在不同温度下电阻值不同,通过反馈自动平衡,一定有输出电压。

但是两个运放的设置电压都是0V。下图是我重新画了一下那张电路

我仿真时,改变Rm的阻值,U1也没有变化

是哪里出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