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海华虹 单片机 SHC6601 与 华大 HC32 系列的单片机是 兼容的吗?

楼主:
邀请:@maker   @maychang   @莫恩   @jinpost   @damiaa   @henryli2008   @richiefang   @qwqwqw2088   参与回复

请问上海华虹 单片机  SHC6601   与 华大 HC32 系列的单片机是 兼容的吗?

网友:
据说 SHC6601 是51内核单片机,华大 HC32 系列是cortex M系列。

网友:
MCU单片机即使同是8位机51系列,或同是32位系列的ARM

用是否兼容来说,不合适

同是51系列的8位,不同的品牌不同厂商很难兼容,因为有硬件电路和软件内部寄存器都不同

况且国产的还不甚成熟稳定 的MCU

网友:
是否兼容,应该看说明书。

不同厂家的单片机,即使厂家声称兼容,往往也不是完全兼容,而只是部分兼容,例如指令兼容,不可能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