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V转正负15V运放供电电路或芯片分享

楼主:
USB供电转正负15V供电,大概给3个运放供电,运放功耗300MW左右,应该能带的动吧。求推荐相关电路或者芯片

网友:
TPS65130-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5130

电路结构如下

网友:
此外,还有反激的隔离方案LM2587、LM2588等,电路结构如下,你可以通过webench软件辅助完成设计

网友:
看来的运放电流需求并不大,建议也可采用TI的TPS61081之类的芯片:

   http://www.ti.com.cn/general/cn/docs/lit/getliterature.tsp?genericPartNumber=tps61081&fileType=pdf

   见上述datasheet第十八页Figure 25.的电路设计,是TPS61080,  5V转+/-15V/30mA的电路:

网友:
 上述芯片采用的是TPS61080,  如果采用TPS61081, 能够实现更加大的输出电流, 满足你的需求, 电路上也相对简单

TPS61080的这个电路,输出的纹波怎么样呢?

正15V是有反馈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负15V的输出时没有反馈回路的,这样把±15V电压加载运放上面,会不会影响很大?

网友:
     +/-15是对称的,因此只用一个反馈就可以了。

    TPS61080这类双电源设计本身就是为了运放这类双电源应用而设计的,如果运放要求非常高,可以增加一级LDO.

    就TPS61080,从datasheet看输出的纹波并不大(应该小于50mV), 或者你可以将输出的4.7uF电容再并联一个4.7uF或10uF来稳压,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另外您还可以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增加反馈电容,这些都是可以改善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