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 硬件IIC点亮0.96‘’OLED(05)

楼主:
应大家需求上一篇IO模拟I2C点亮OLED改成硬件i2c(i2c0)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4175-1-1.html

我们通过Datasheet了解到GD32F307 I2C0使用的IO为PB6/7

因此软件我们只需要使能I2C0即可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接下来就是OLED的数据传输

OLED DRIVER DATASHEET 描述The D/C# bit determines the next data byte is acted as a command or a data. If the D/C# bit is
set to logic “0”, it defines the following data byte as a command. If the D/C# bit is set to
logic “1”, it defines the following data byte as a data which will be stored at the GDDRAM.
The GDDRAM column address pointer will be increased by one automatically after each
data write.

逻辑分析仪量测I2C实际速度为400K

其他和上一篇IO模拟一致

使用硬件I2C测试图片show

贴上keil工程示例代码

硬件I2C测试完成,谢谢

网友A:
这个GD32307E-START容易死机吗,GD的源码也是while结构的,能直接搞到项目里运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GD32307E-START容易死机吗,GD的源码也是while结构的,能直接搞到项目里运行么

死机,怎样的状况,测试I2C没有遇到

网友: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您的代码,想参考一下您是如何配置I2C参数的,但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请问配置I2C的代码在哪个文件中,或者麻烦您单独贴出来好吗?谢谢了!

    在我的测试中,硬件I2C死循环在发出从器件地址后,随即没有应答。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11-18 16:24     楼主您好!我下载了您的代码,想参考一下您是如何配置I2C参数的,但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请 ...

I2C 是用系统带的I2C

你目前I2C的通讯方式如何

方便把资料发到如下邮箱:trucy2010@163.com我看下

网友:
    非常抱歉没有及时回应您!

    我在调试硬件I2C受挫之后,迫不得已改用软件模拟I2C勉强实现了I2C通讯。现在看来当时选择的i2c引脚是PB6和PB7(是从EVAL板范例中复制过来的),而在START板子上这两个引脚是被USART0使用,也许是这个原因所致,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去测试。

    感谢您的关注!